关于STM32G474RE-Nucleo板的问题

楼主(2021-07-25):
求助各位,我的STM32G474RE-Nucleo板连接电脑后LED4亮起,并且U4发热严重,是不是板子烧了啊?我看板子说明书说LED4亮起说明是过流保护了,有没有用过这个板子的大佬回答下,这还有什么补救办法吗?

nucleo开发板的说明

nucleo开发板的说明

板子通电后的情况

板子通电后的情况

网友A:
能正确报警,说明参与报警的部分极可能是好的。
U4发热严重,是检查的重点,可能的原因如下:
1、供电电压不对(超压,纹波大,接线错……);
2、输出负载不对(短路或电阻太小……);
3、输入不标准(超压是重点,时序异常……)。
其它元件也无外乎以上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