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控制ADF4351锁相环,芯片无输出

楼主(2021-07-25):
输入和电源正常,CE使能端高电平,但从CPOUT就没有输出了,换了一次芯片也不好用
代码(从坛子里找的改了改):
//ADF4351.c

#include "ADF4351.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m32g4xx_hal.h"

//#define
#define ADF4351_R0                        ((uint32_t)0X2C8018)
#define ADF4351_R1                        ((uint32_t)0X8029)
#define ADF4351_R2                        ((uint32_t)0X10E42)
#define ADF4351_R3                        ((uint32_t)0X4B3)
#define ADF4351_R4                        ((uint32_t)0XEC803C)
#define ADF4351_R5                        ((uint32_t)0X580005)

#define ADF4351_R1_Base        ((uint32_t)0X8001)
#define ADF4351_R4_Base        ((uint32_t)0X8C803C)
#define ADF4351_R4_ON          ((uint32_t)0X8C803C)
#define ADF4351_R4_OFF        ((uint32_t)0X8C883C)

#define ADF4351_RF_OFF        ((uint32_t)0XEC801C)

#define ADF4351_PD_ON                ((uint32_t)0X10E42)
#define ADF4351_PD_OFF        ((uint32_t)0X10E02)

void delay (int length)
{
        while (length >0)
            length--;
}

void WriteToADF4351(uint8_t count, uint8_t *buf)
{
        uint8_t ValueToWrite = 0;
        uint8_t i = 0;
        uint8_t j = 0;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4, GPIO_PIN_SET);
        delay_us(1);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7,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delay_us(1);

        for(i = count; i>0; i--)
        {
                ValueToWrite = *(buf+i-1);
                for(j=0; j<8; j++)
                {
                        if(0x80 == (ValueToWrite & 0x80))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6, GPIO_PIN_SET);
                        }
                        else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6, GPIO_PIN_RESET);
                        }
                        delay_us(1);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7, GPIO_PIN_SET);
                        delay_us(1);
                        ValueToWrite <<= 1;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7, GPIO_PIN_RESET);
                }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1, GPIO_PIN_RESET);
        delay_us(1);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delay_us(1);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

void ReadToADF4351(uint8_t count, uint8_t *buf)
{
        uint8_t m = 0;
        uint8_t l = 0;
        uint8_t iTemp = 0;
        uint8_t RotateData = 0;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4, GPIO_PIN_SET);
        delay_us(1);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7,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delay_us(1);

        for(m = count; m>0; m--)
        {
                for(l = 0; l<8; l++)
                {
                        RotateData <<=1;
                        delay_us(1);
                        iTemp = ADF4351_INPUT_DATA;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7, GPIO_PIN_SET);
                        if(0x01 == (iTemp&0x01))
                        {
                                RotateData |= 1;
                        }
                        delay_us(1);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7, GPIO_PIN_RESET);
                }
                *(buf+m-1) = RotateData;
        }
        delay_us(1);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delay_us(1);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

void ADF4351Init(void)
{
        uint8_t buf[4] = {0,0,0,0};

        buf[3] = 0x00;
        buf[2] = 0x58;                                //R5
        buf[1] = 0x00;                                //write communication register 0x00580005 to control the progress
        buf[0] = 0x05;                                //to write Register 5 to set digital lock detector
        WriteToADF4351(4,buf);

        buf[3] = 0x00;                                //R4
        buf[2] = 0xec;                                //(DB23=1)The signal is taken from the VCO directly;(DB22-20:4H)the RF divider is 16;(DB19-12:C8H)R is 200
        buf[1] = 0x80;                                //(DB11=0)VCO powerd up;
        buf[0] = 0x3C;                                //(DB5=1)RF output is enabled;(DB4-3=3H)Output power level is 5
        WriteToADF4351(4,buf);

        buf[3] = 0x00;
        buf[2] = 0x00;                                //R3
        buf[1] = 0x04;                                //(DB14-3:96H)clock divider value is 150.
        buf[0] = 0xB3;
        WriteToADF4351(4,buf);

        buf[3] = 0x00;                                //R2
//        buf[2] = 0x01;                                //(DB6=1)set PD polarity is positive;(DB7=1)LDP is 6nS;
//        buf[1] = 0x0E;                                //(DB8=0)enable fractional-N digital lock detect;
        buf[2] = 0x00;
        buf[1] = 0x4E;
        buf[0] = 0x42;                                //(DB12-9:7H)set Icp 2.50 mA;
        WriteToADF4351(4,buf);                //(DB23-14:1H)R counter is 1

        buf[3] = 0x00;
        buf[2] = 0x00;                                //R1
        buf[1] = 0x80;                           //(DB14-3:6H)MOD counter is 6;
        buf[0] = 0x29;                           //(DB26-15:6H)PHASE word is 1,neither the phase resync
        WriteToADF4351(4,buf);           //nor the spurious optimization functions are being used
                                                           //(DB27=1)prescaler value is 8/9

        buf[3] = 0x00;
        buf[2] = 0x2c;
        buf[1] = 0x80;                                //R0
        buf[0] = 0x18;                                //(DB14-3:0H)FRAC value is 0;
        WriteToADF4351(4,buf);                //(DB30-15:140H)INT value is 320;

//        WriteOneRegToADF4351(ADF4351_R0);
//        WriteOneRegToADF4351(ADF4351_R1);
//        WriteOneRegToADF4351(ADF4351_R2);
//        WriteOneRegToADF4351(ADF4351_R3);
//        WriteOneRegToADF4351(ADF4351_R4);
//        WriteOneRegToADF4351(ADF4351_R5);

}
void WriteOneRegToADF4351(uint32_t Regster)
{
        uint8_t buf[4] = {0,0,0,0};
        buf[3] = (uint8_t)((Regster>>24)&(0X000000FF));
        buf[2] = (uint8_t)((Regster>>16)&(0X000000FF));
        buf[1] = (uint8_t)((Regster>>8) &(0X000000FF));
        buf[0] = (uint8_t)((Regster)&(0X000000FF));
        WriteToADF4351(4,buf);
}
void ADF4351_Init_some(void)
{
        WriteOneRegToADF4351(ADF4351_R2);
        WriteOneRegToADF4351(ADF4351_R3);
        WriteOneRegToADF4351(ADF4351_R5);
}

void ADF4351WriteFreq(float Fre)                //        (xx.x) M Hz
{
        uint16_t Fre_temp, N_Mul = 1, Mul_Core = 0;
        uint16_t INT_Fre, Frac_temp, Mod_temp, i;
        uint32_t W_ADF4351_R0 = 0, W_ADF4351_R1 = 0, W_ADF4351_R4 = 0;
        float multiple;

        if(Fre < 35.0)
                Fre = 35.0;
        if(Fre > 4400.0)
                Fre = 4400.0;
        Mod_temp = 250;
        Fre = ((float)((uint32_t)(Fre*10)))/10;

        Fre_temp = Fre;
        for(i = 0; i < 10; i++)
        {
                if(((Fre_temp*N_Mul) >= 2199.9) && ((Fre_temp*N_Mul) <= 4400.1))
                        break;
                Mul_Core++;
                N_Mul = N_Mul*2;
        }

        multiple = (Fre*N_Mul)/25;
        INT_Fre = (uint16_t)multiple;
//        if(((uint32_t)(multiple*10000)%10)> 5)
//                multiple += 0.001;
        Frac_temp = ((uint32_t)(multiple*250))%250;
        while(((Frac_temp%5) == 0) && ((Mod_temp%5) == 0))
        {
                Frac_temp = Frac_temp/5;
                Mod_temp = Mod_temp/5;
        }
        while(((Frac_temp%2) == 0)&&((Mod_temp%2) == 0))
        {
                Frac_temp = Frac_temp/2;
                Mod_temp = Mod_temp/2;
        }

        Mul_Core %= 7;
        W_ADF4351_R0 = (INT_Fre<<15)+(Frac_temp<<3);
        W_ADF4351_R1 = ADF4351_R1_Base + (Mod_temp<<3);
        W_ADF4351_R4 = ADF4351_R4_ON + (Mul_Core<<20);

//        WriteOneRegToADF4351(ADF4351_PD_OFF); //ADF4351_RF_OFF
//        WriteOneRegToADF4351((uint32_t)(ADF4351_R4_OFF + (6<<20)));
        WriteOneRegToADF4351(ADF4351_RF_OFF);
        WriteOneRegToADF4351(W_ADF4351_R1);
        WriteOneRegToADF4351(W_ADF4351_R0);
        WriteOneRegToADF4351(W_ADF4351_R4);
//        WriteOneRegToADF4351(ADF4351_PD_ON);

//        WriteOneRegToADF4351((uint32_t)(ADF4351_R4_ON + (Mul_Core<<20)));
}

//ADF4351.h

#ifndef _ADF4351_H_
#define _ADF4351_H_

#include "stm32g474xx.h"
#include "sys.h"

#define ADF4351_INPUT_DATA PAin(1)

void ADF4351Init(void);
void ReadToADF4351(uint8_t count, uint8_t *buf);
void WriteToADF4351(uint8_t count, uint8_t *buf);
void WriteOneRegToADF4351(uint32_t Regster);
void ADF4351_Init_some(void);
void ADF4351WriteFreq(float Fre);                //        (xx.x) M Hz
#endif

//main.c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file           : main.c
  * @brief          :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c) 2021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center></h2>
  *
  *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is licensed by ST under BSD 3-Clause license,
  * the "License";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 License.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opensource.org/licenses/BSD-3-Clause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ADF4351.h"
#include "delay.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delay_us(1);
ADF4351Init();
//ADF4351WriteFreq(400);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HAL_PWREx_ControlVoltageScalin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_BOOST);
  /**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 in the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RCC_PLLM_DIV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85;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RCC_PLLQ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RCC_PLLR_DIV2;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4)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brief GPIO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PIN_SET);

  /*Configure GPIO pin : PA1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s : PA4 PA5 PA6 PA7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__disable_irq();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