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1650s这款芯片怎么使用?如何看一款芯片的使用手册?

楼主(2021-07-25):
怎么看一款芯片的使用手册?大哥们,能否给小弟写一份这款芯片的使用例程,基础太差了,实在是不知道怎么使用,谢谢了!

网友A:
手册下载并读完了。谢谢你的资料,我又学了一款IC,或许以后会用到。
先打好数字电路基础,吃这行饭总得有点底子。毕竟是设计!

网友B:
其实弄个I2C程序(比如常用的时钟DS3231)都能用,别忘了命令改成你手册上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弄个I2C程序(比如常用的时钟DS3231)都能用,别忘了命令改成你手册上的就行了。

i2c的程序也不懂

网友C:
基础不好是先打基础
这个IC有点像IIC通讯,但数据手册上并没有说是IIC,所以,不能确定
时序图你是肯定要会看的,这是单片机编程一个基础的知识,这都不会看的话,对于一些外部器件的操作怎么办?能不能看到一个IC就发贴问一次吧,这个论坛是有这么一个人有,从来不学习,有问题就上这问,只有索要,从不给予,这样你是学不好单片机的
这个IC的通讯协议在数据手册中已经明明白白说明完了,你要认真看一下,不是像看小说那样看的,认真的看,数据手册没有重点内容,除了目录和产品政策知识产权,其它都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础不好是先打基础
这个IC有点像IIC通讯,但数据手册上并没有说是IIC,所以,不能确定
时序图你是肯定要会 ...

大哥,帮忙看一下,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学习,这是我写的,都是按照说明书一步一步来的,但就是点不亮,请大哥不吝赐教,谢谢了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CMS_SCL=P0^0;
sbit CMS_SDA=P0^1;
void Dis_Delly()
{
        _nop_();
        _nop_();
}

void CMS_Init()
{
        CMS_SCL=1;
        CMS_SDA=1;
}
void CMS_Star()
{
        CMS_SDA=1;
        Dis_Delly();
        CMS_SCL=1;
        Dis_Delly();
        CMS_SDA=0;
        Dis_Delly();
}
void CMS_Stop()
{
        CMS_SDA=0;
        Dis_Delly();
        CMS_SCL=1;
        Dis_Delly();
        CMS_SDA=1;
        Dis_Delly();
}

void CMS_Ack()
{
        u8 i;
        CMS_SCL=1;
        Dis_Delly();
        while((CMS_SDA==1)&&(i<250))
        i++;
        CMS_SCL=0;
        Dis_Delly();
}
void Write_1()
{
        CMS_SDA=1;
        CMS_SCL=0;
        Dis_Delly();
        CMS_SCL=1;
        Dis_Delly();
        CMS_SCL=0;
        Dis_Delly();
}
void Write_0()
{
        CMS_SDA=0;
        CMS_SCL=0;
        Dis_Delly();
        CMS_SCL=1;
        Dis_Delly();
        CMS_SCL=0;
        Dis_Delly();
}
void Write_Byte(u8 Data)
{
        u8 i,Temp;
        Temp=Data;
        CMS_Star();
        for(i=0;i<8;i++)
        {
                Temp=Temp&0x80;
                if(Temp&0x80)
                        Write_1();
                else
                        Write_0();
                Temp<<=1;
        }
        CMS_Stop();
}

void Write_Data(u8 Data)
{
        CMS_Star();
        Write_Byte(0x6A);
        CMS_Ack();
        Write_Byte(Data);
        CMS_Ack();
        CMS_Stop();
}
void Dis(void)
{
        Write_Byte(0x48);
        Write_Byte(0x01);
        Write_Byte(0x70);
        Write_Byte(0x00);
        Write_Data(0xF8);
}
void main()
{
        CMS_Init();
        while(1)
        {
                Di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