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位测距到底什么原理?

楼主:
百度激光测距的,激光测距有平均法,就是脉冲法,多次测量取平均值。
还有一种叫相位法,百度不出答案,找到的都是云里雾里的公式,看起来都是一个人写的,别的都是复制这个人的。

还有卫星定位原理,原来以为三个卫星定位的,看了李永乐老师的视频才知道,是四个,因为我们的手机和卫星的时间是无法同步的,所以时间也是未知数,所以要四个卫星才能解开。

这个相位测距,迷迷糊糊的,好像和卫星定位有点类似,就是时间是一个未知数,还有就是要高精度的相位测量和相位差测量,

这个高精度相位和相位差测量是什么原理,也是不知所然,难道和高精度电子秤有类似原理?用高精度电压测量?

一说到相位,现在的三维视觉(结构光三维相机)也是基于相位来测量的,看来这个技术是相当重要的,网络上找不到资料,只能求

有爱之人可怜苍生底层了。求给讲讲吧,

网友A(2021-07-26):
泊松亮斑。。。

网友B:
百度一下又是一个物理名词,头发掉的厉害,就不祥看了。

网友C:
今年帮别人做项目也写到这个,相位法比较绕,需要用到三角函数的积化和差公式。三维视角是用到三角几何。
要相信自己,慢慢看是能吃透的

网友D:
,太深奥了,  绕道走了。

网友B:
有了一点进展,据说基本原理就在高中和大学的数理化中,意思就是高中大学的知识就可以制造基本的意思,虽然精度很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今年帮别人做项目也写到这个,相位法比较绕,需要用到三角函数的积化和差公式。三维视角是用到三角几何。
...

谢谢回复,

网友E:
相位测距基本原理:发射光和接收光都是正弦波,接收必然滞后发射一定的相位,这个差就是光运行的距离。实际工业上的处理更复杂,否则没有精度。举个例子,全站仪的测距精度 1.5公里测程时,精度最高2mm.它就是用的相位测距。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相位测距基本原理:发射光和接收光都是正弦波,接收必然滞后发射一定的相位,这个差就是光运行的距离。实际 ...

射光和接收光都是正弦波,接收必然滞后发射一定的相位,这个差就是光运行的距离。

不理解,为啥接受必然滞后一定的相位?
如果发射端的正弦信号表达式为:
f(t)=Asin(wt+φ)
接收端的正弦波信号表达式为:
g(t)=Bsin(kt+Θ)
显然地,
A=B;w=k
如果φ、Θ刚好相差一个周期的话,那么f(t)和g(t)不就是一样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射光和接收光都是正弦波,接收必然滞后发射一定的相位,这个差就是光运行的距离。

不理解,为啥接受必 ...

刚好差一个周期确实是重叠了,但实际的相位差远远达不到一个周期。因为毕竟是光在跑,而不是人在跑。

网友B:
早上的大脑较为清醒,又看了着百度资料,除了百度,还能怎样,也只能百度了。

②(这一步的目的是先测量一个精度到米的距离)所有介绍中都是用一个频率尺大于测距距离,测量一个到米单位的距离。
比如25.55米,此时只能测到25米,剩下的不知道。

③(这一步公式和上面略有不同,因为我们上一步骤已经测得距离范围,通过这个范围我们可以算出更高的精度分米厘米)然后用一个频率尺小于测距距离,测量过程中,把上面的25米带入一个公式,算出更高精度。

④假设上面我的理解是对的,那么这个方法,类似于,计算防盗窗要几根圆管。
一开始我摸不知道要几根,然后我们测量框的内部宽度,加一个圆管的直径,除以圆管直径加11(这个11是一种假设和不确定性)然后自然就会出现整数和小数。如果我们强烈要求圆管与圆管直接距离不能大于11(厘米)那么小数就看做成一个整数带入公式。
整个过程就是先计算一个模糊的,然后通过模糊的结果,带入公式,进行计算。

网友B:
假设防盗窗的宽度是2米,方管是3厘米,圆管是2厘米,要求圆管之间不得大于11厘米,
计算要几根圆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