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08T单片机LED数码管自动扫描显示相关程序

楼主(2021-07-26):
STC单片机LED应用电路原理图
/*********************************************************/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include        "..\..\STC8Gxxx.h"

/*************        功能说明        *************

驱动8个共阴数码管自动扫描显示.

P3.0~P3.7对应SEG0~SEG7(对应LED数码管A~G, GP). 这8根SEG线跟LED连接要串联限流电阻(建议200欧姆以上).
P1.0 P1.1 P5.4 P1.3~P1.7对应COM0~COM7.

******************************************/

/*************        本地常量声明        **************/

/*************        本地变量声明        **************/

/*************        本地函数声明        **************/

/****************  外部函数声明和外部变量声明 *****************/

u8 code t_display[]={                                                //标准字库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void main(void)
{
        u8        i;
        u8        xdata *px;

        P_SW2 |= 0x80;        //允许访问XSFR(扩展特殊功能寄存器)
//        XOSCCR = 0xc0;           //启动外部晶振
//        while (!(XOSCCR & 1));   //等待时钟稳定
//        CLKDIV = 0x00;           //时钟不分频
//        CKSEL = 0x01;            //选择外部晶振

        P1DR = 0x00;        //COM线设置为强电流驱动
        P5DR = 0x00;        //COM线设置为强电流驱动
//        P3DR = 0x00;        //SEG线设置为强电流驱动

        COMEN  = 0xff;        //允许8个COM
        SEGENL = 0xff;        //允许8个SEG
        LEDCTRL = 0x80 + (2<<4) + 0;        //B7=1: ON,  B5 B4: 0共阴, 1共阳, 2共阴共阳, 3保留, B2 B1 B0: 0占空比100%, 1~7占空比7/8~1/8
        LEDCKS = 8;        //1位LED扫描的主频时钟数 = 1280*n, 频率=fosc/(1280*n)

        for(px = &COM0_DCL, i=0; i<8; i++, px++)        *px = t_display[i+1];        //共阴,显示12345678
        for(px = &COM0_DAL, i=0; i<8; i++, px++)        *px = t_display[8-i];        //共阳,显示87654321 以示区分

//        P_SW2 &= ~0x80;

        while (1)
        {
                //刷新COM0_DCL~COM7_DCL,即可刷新共阴显示内容.
                //刷新COM0_DAL~COM7_DAL,即可刷新共阳显示内容.
        }
}
/**********************************************/

代码下载:

网友A:
懂了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