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梯机房温度控制,单片机+温感控制调控开关

楼主(2021-07-26):
各位大神
          1、小弟出入单片机贵圈,再次请教,望各位多多指点协助。小弟买了一个红外编解码模块(YS-IR05F);一个89C52单片机;一个温度传感器(DS18B20);
         2、原理:利用温度传感器收集环境温度由单片机识别后控制机房空调开关,如何解?请各位大神各显神通

网友A:
这个你把逻辑写好不难实现吧

网友B:
一句"请各位大神各显神通"就想白嫖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把逻辑写好不难实现吧

在代码编写和硬件链接还是有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句"请各位大神各显神通"就想白嫖代码?

大师可以推荐方式方法吗

网友B:
请善用论坛搜索功能
关建字:DS18B20
然后用YS-IR05F的解码功能找出开关空调的红外编码
把以上两者结合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善用论坛搜索功能
关建字:DS18B20
然后用YS-IR05F的解码功能找出开关空调的红外编码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