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C语言语句理解,求解惑

楼主(2021-07-26):
大家好  我是小白一名   今天在学习别人写的代码   其中有一句    Now>9? Now = 0:_nop_();   应如何理解   (signed int Now) 请大家解惑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f(Now>9)
    Now = 0;
else

学习了,这个才明了呀。

网友C:
对 Now>9进行判断,成立则 Now = 0,不成立则_nop_();

网友D:
NOW是否大于9,如果大于使NOw=0,否则延迟一个周期

楼主:
谢谢各位抽空热心指导   谢谢

网友B:
if(Now>9)
    Now = 0;
else
    _nop_();

网友E:
即是if的简化写法:条件?成立:不成立;
等同于:
if(Now>9)
{
  Now = 0;
}else
{
  _nop_();//空操作
}

网友F:
三目运算符,如果now大于9的时候把now置为0。如果小于等于9的时候执行一个汇编机器指令。这个指令的意思是延迟一个指令周期1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