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LTC2941单节电量计的?LTC2941接地端是接电池负极B-还是接电路板的GND呢

楼主:
有谁用过LTC2941单节电量计的?LTC2941接地端是接电池负极B-还是接电路板的GND呢,电池的保护芯片在板子上。有哪些坑需要避开的?

网友A(2021-07-28):
原理图表达的很清楚,共地。

网友B:
LTC2941接地端应该接电池负极B-,至于和电路板地怎么接,那是电路板设计的事情。

网友C:
靠近电池负极,但是不要有其他电流流过它这条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表达的很清楚,共地。

你没仔细看,这里电池的B-和GND是连接在一起的   是没有保护的

网友D:
电量计实时采集采样电阻流进电池的电流和流出电池的电流,通过时间积分,库仑计的方式或者算法 ,就可以算出剩余电量SOC,但是还是有一个疑问,当初始使用电量计的时候,可能电池还有电没有耗完,这时用流入电流*时间-流出的电流*时间就不是剩余电量SOC,请问电量计是如何判断出当前电池的电量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量计实时采集采样电阻流进电池的电流和流出电池的电流,通过时间积分,库仑计的方式或者算法 ,就可以算 ...

电池的初始容量(mAh),即额定容量,一个电池完全充放后得到的容量。有了电池的初始容量,剩余容量就好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池的初始容量(mAh),即额定容量,一个电池完全充放后得到的容量。有了电池的初始容量,剩余容量就好算了 ...

关键初始容量是一个未知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关键初始容量是一个未知数啊

上面已经告诉你,把电池用完后再重新充满测得的容量就是初始容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上面已经告诉你,把电池用完后再重新充满测得的容量就是初始容量。

把电池用完后再重新充满测得的容量就是初始容量-----------库仑计或者电量计能自动识别充电截止和放电截止吗

网友E:
你好,我的都回来的累计电荷是一个固定值,芯片初始化的配置您方便分享一下吗?

网友E:
您好,我现在LTC2943读取的累计电荷不改变,能否分享下您的代码,我看下初始化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