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钟的设计

楼主(2021-07-26):
/*******************************************************************************
* 实验名                           : 数字钟实验
* 使用的IO             : P0,P1,P2
* 实验效果       :HH:MM:SS
*选择设置加1。
*******************************************************************************/
#include<reg51.h>
sbit time=P1^0;  //时间设置
sbit timer=P1^1;        //闹钟设置
sbit add=P1^2;         //加
sbit dec=P1^3;        //减
sbit speaker=P3^5;        //闹钟输出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bit        disp_sd;        //数码管闪动显示标志位
bit        disp_ms;        //数码管显示时间/闹钟标志位
bit        disp_sdt;        //数码管闪动间隔反转标志位
bit        zhengdian=0;                //整点报时标志位

unsigned char        code le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数字0-9的编码
unsigned char time_cc,timer_cc;                //调时计数器
unsigned char count0,count1,second,minit,hour;        //时间时分秒
unsigned char second1,minit1,hour1;                   //闹钟时分秒
unsigned char hour_zd;                                    //整点小时记录
unsigned char TempData[8],Key_Num;

/*******************************************************************************
* 函数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 ;
        for(i=0; i<100 ; i++);
}

/*******************************************************************************
* 函数名         : display
* 函数功能                   : 时间显示函数
*******************************************************************************/

/*******************************************************************************
* 函数名         : key_scan
* 函数功能                   : 按键处理函数
*******************************************************************************/
void key_scan(void)
{
        unsigned int i ;
        if(time==0)
        {
                speaker=1;//闹钟输出
                for(i=0;i<10;i++)
                display();
                if(time==0)
                {
                TR0=0;
                do
                display();
                while(time==0);
                disp_sd=1;
                disp_ms=0;
                time_cc++;
                if(time_cc==4)

                        {
                                TR0=1;
                                time_cc=0;
                                disp_sd=0;
                        }
                }
        }
                if(timer==0)
                {
                        speaker=1;
                        for(i=0;i<10;i++)
        {
                        display();
        }
                if (timer==0)
                {
                        do
                        display();
                        while(timer==0);
                        disp_sd=1;        //数码管闪动显示
                        disp_ms=1;        //显示模式为闹钟时间
                        timer_cc++;
                        if(timer_cc==4)
                                {
                                        timer_cc=0;
                                        disp_sd=0;        //闪动关闭
                                        disp_ms=0;        //切换到时间模式
                                }
                }
                        }
                if(add==0)
                {
                        for(i=0;i<10;i++)
                {
                        display() ;
                }
                        if(add==0)
                        {
                                do
                                        display();
                                while(add==0);
                                if(disp_ms==0)
                        {
switch(time_cc)
{
case(0x01): {hour++;  if(hour>23)         hour=23; break;}
case(0x02): {minit++;         if(minit>59)         minit=59; break;}
case(0x03): {second++; if(second>59)  second=59;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
switch(timer_cc)
{
case(0x01): {if (hour1==23)  hour1=23;  else hour1++; break;}
case(0x02): {if (minit1==59)  minit1=59;  else minit1++;break;}
case(0x03): {if (second1==59) second1=59; else second1++;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if(dec==0)
{
        for(i=0;i<10;i++)
        {
                display();
        }
if(dec==0)
{
        do
                display() ;
        while(dec==0) ;
        if(disp_ms==0)
        {
switch(time_cc)
{
case(0x01): {if (hour==0) hour=0; else hour--; break;}
case(0x02): {if (minit==0) minit=0; else minit-- ;break;}
case(0x03): {if (second==0) second=0; else second--;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
switch(timer_cc)
{
case(0x01): {if(hour1==0) hour1=0; else hour1--;break;}
case(0x02): {if (minit1==0) minit1=0; else minit1--;break;}
case (0x03): {if (second1==0) second1=0; else second1-- ;break;}
default: break;
}}}}}

/*******************************************************************************
* 函数名         : timer_alam
* 函数功能                   : 闹钟函数
*******************************************************************************/
void timer_alam(void)
{
        if((disp_ms==0)&&(disp_sd==0))  //正常运行时间的状态下
        {
                if((hour1==hour)&&(minit1==minit))
                {
                        speaker=disp_sdt;
                }
else
        {
                if(zhengdian==1)
                {
                speaker=disp_sdt;
                }
                else
                speaker=1;
        }
        }
}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second=0x00;//时间初始化为 12:00:00
        minit=0x00;
        hour=12;
        count0=0x00;
        count1=0x00;
        P1=0xFF;
        TMOD=0x11;
        TL0=0xba;
        TH0=0x3c;
        TL1=0xba;
        TH1=0x3c;
        EA=1;
        ET0=1;
        ET1=1;
        TR0=1;
        TR1=1;
        while(1)
        {
                key_scan();
                display();
                timer_alam();
        }
}

/*******************************************************************************
* 函数名         : time0_int
* 函数功能                   : 中断函数T0
*******************************************************************************/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 1
{
                TL0=0xba;
                TH0=0x3c;
                TR0=1;
                count0++ ;
                if(count0==20)
                {
                        count0=0;
                        second++;
                        if(hour_zd==second)  //报时到小时数后关闭报时标志。
                        {
                                zhengdian=0;
                        }
                if(second==60)
                {
                        second=0;
                        minit++;
                        if(minit==60)
                                {
                                        zhengdian=1;//开启整点报时
                                        minit=0;
                                        hour++;
                                        hour_zd=hour;
                                        if(hour_zd>12)
                                                hour_zd=hour_zd-12;        //12小时制报时方式
                                        if(hour==24)
                                        {
                                                hour=0;
                                        }
}}}}

/*******************************************************************************
* 函数名         : time1_int
* 函数功能                   : 中断函数T1
*******************************************************************************/
void timel_int(void) interrupt 3
{
                TL1=0xba;
                TH1=0x3c;
                TR1=1;
                count1++ ;
                        if(count1==10)
                        {
                                count1=0;
                                disp_sdt=~disp_sd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