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驱动ads8681(ads8685,ads8689)测试程序

楼主(2021-07-26):
实验器材:
        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ads8681(ads8685,ads8689)

实验目的:
        以硬件spi1驱动该ADC芯片工作读取数据

硬件资源:
    1.ads8681外围电路请查看官方文档设计。
        2.引脚连接如下:
                       stm32f103c8t6      ads8681(AD)

                            PA5-----------------AD_SCK
    硬件spi1引脚      PA6----------------AD_SDO_0
                            PA7-----------------AD_SDI

                            PB10----------------AD_RVS
                            PB11----------------AD_RST
                            PB12----------------AD_CS

其它说明:
        1.本实验只测试了ads8681芯片.根据官方文档或可驱动ads8685以及ads8689芯片,具体请自行测试;
        2.由于stm32f103c8t6的硬件spi时钟最多为18Mhz,所以未能测试ads8681官方文档所标注的1Msps采样率;
        3.代码中驱动该adc芯片采用的是:Standard SPI with CPOL = 0 and CPHASE = 0 模式,如有需要请自行更改配置;
        4.若使用更高速率单片机驱动,请自行研究移植,基本思路一致。

注意事项:
    注意驱动电压:
        注意正负极连接短路!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ADS8681.h"
#include "spi.h"
#include "delay.h"

// 复位
void ADS8681_RST(){
        AD_RST = 0;
        delay_ms(30);
        AD_RST = 1;
        delay_ms(30);
}
void ADS8681_Ini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PB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GPIO_Pin_12;        //RST 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RV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SPI1_Init();
        //AD_SCK=0;
        ADS8681_RST();
         ADS8681_Write_Register(0x14,0x000b);//配置电压测量范围,具体对应地址位14H的寄存器内容
}
//写寄存器
void ADS8681_Write_Register(u8 Addr,u16 data)  // 11010_00_<9-bit address>_<16-bit data>
{
        u16 retry = 0;
        AD_CS = 1;
        AD_CS = 0;
        while(AD_RVS){//判断RVS状态,下同
                retry++;
                if(retry>=0XFFFE)
                        break;
        }
        SPI1_ReadWriteByte((0xD0<<8)|Addr);
        SPI1_ReadWriteByte(data&0xffff);
        AD_CS = 1;
}
// 读寄存器
u16 ADS8681_Read_Register(u8 Addr)        // 11001_xx_<9-bit address>_00000000_00000000
{
        u16 data1,data2;
        u16 retry = 0;
        AD_CS = 0;
        while(AD_RVS){
                retry++;
                if(retry>=0Xff)
                        break;
        }
        SPI1_ReadWriteByte((0xC8<<8)|Addr);
        SPI1_ReadWriteByte(0x0000);
        AD_CS = 1;
        retry = 0;
        while(!AD_RVS){
                retry++;
                if(retry>=0Xff)
                        break;
        }
        AD_CS = 0;
        retry = 0;
        while(AD_RVS){
                retry++;
                if(retry>=0Xff)
                        break;
        }
        data1 = SPI1_ReadWriteByte(0x00);//低16位
        data2 = SPI1_ReadWriteByte(0x00);//高16位
        AD_CS = 1;
        return (data2<<16)|data1;
}
// 读取ads8681采样值
u32 ADS8681_Read_ConversionData()
{
        u16 data;
        u16 retry = 0;
        AD_CS = 1;
        while(!AD_RVS){
                retry++;
                if(retry>=0xfffe)
                        break;
        }
        AD_CS = 0;
        retry = 0;
        while(AD_RVS){
                retry++;
                if(retry>=0xfffe)
                        break;
        }
         data = SPI1_ReadWriteByte(0x00);//里边的地址任意,该处主要是读取数据
         return data;

}

致谢:
    感谢相关人员提供的思路以及支持!

声明:
        只为提高技术,欢迎交流,不参与撕逼,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全部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