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800 GSM/GPRS模块供电问题,求指教

楼主(2021-07-26):
这个这个模块的供电问题叫我很头疼。
我要用在  电动车上。可是锂电池的电压在48-72间  模块儿的输入电压要求在12v查了芯片手册。5-24都可以。   但是电流很大。3a,  这我就没法提供了。于是找了张图,用这样做可不可以?

网友A:
可以用DCDC电路啊

网友B:
买只DCDC的模块,可调的那种

网友C(2021-09-16):
这个散热片需要做够大,挺热的哦可以用H6201L  H6203L

网友D:
用在电动车上, 电流要求是3A的话,别折腾变压啥的没什么意义,电动车用的是电池组,48V是4块12V电池,60V是5块12V电池,直接从一个电平拉电,就是12V, 每过3个月~半年,换一下拉电的目标电平,保证每块电瓶轮流被拉电就好了,
如果你是组装型锂电池的,可以直接从里面12V的地方抽头。

P.S. 如果是支持24V的,你就从2块电瓶拉电。
P.S. 又 P.S.  你什么GPS模块,需要3A 电流? 3A电流什么概念知道么? 你拿 12V12AH 的一块电动车电平给这个GPS 供电,4个小时,电瓶就亏电了,装汽车上,12V60AH 的汽车电瓶, 20小时后,也空了,哪个GPS 会那么耗电? 用在磁悬浮上的么?
真要这么费电,你还是单独装个12V的电瓶,单独每天充电供着好点。

网友E:
这个模块有这么大电流么?不能吧

网友F(2022-03-19):
我是新手,最近也在用sim800a做设计 电源部分让我很头疼,想向大佬们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