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出租车计费系统Proteus仿真原理图PCB与源程序

楼主:
用51单片机做了一个模拟计程车计费系统,内容包括AD画图,PCB制作,Protues仿真,代码程序。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include.h"

bit fare_flag = 0;//开始计费标志

uchar hour,min,sec;//时钟三变量
uchar vol,speed;//AD输出电压和模拟速度
uchar dang_flag = 0;//档位
uchar mode  = 1;//数码管显示3个界面

uint cost,cost1,time;//计费时间和费用

void Timer0_Init(void);

void main(void)
{
        uchar temp;

        init_ds1302();
        Timer0_Init();
        pcf8591_write(3);
        LED = 0;
        while(1)
        {
                sec = Read_Ds1302_Byte(0x81);
                min = Read_Ds1302_Byte(0x83);
                hour = Read_Ds1302_Byte(0x85);

                vol = pcf8591_read();
                vol = (float)vol/255*5;

                if(fare_flag)
                {
                        switch(vol)
                        {
                                case 0: dang_flag = 1; break;
                                case 1: dang_flag = 2; break;
                                case 2: dang_flag = 3; break;
                                case 3: dang_flag = 4; break;
                                case 4: dang_flag = 5; break;
                        }
                        speed = dang_flag*10;

                        if(temp != dang_flag)
                        {
                                time = 0;
                                cost1 = cost;
                        }
                        temp = dang_flag;
                        cost = dang_flag*10*time/18+cost1;
                }

                if(key == 1)
                {
                        key = 0;
                        fare_flag = ~fare_flag;
                        if(fare_flag)
                                time = 0;
                }
                else if(key == 2)
                {
                        key = 0;
                        mode++;
                        if(mode >= 4)
                                mode = 1;
                }

                if(mode == 1)
                {
                        Dis[0] = Tab[hour/16];
                        Dis[1] = Tab[hour%16]|0x80;
                        Dis[2] = Tab[min/16];
                        Dis[3] = Tab[min%16];
                }
                else if(mode == 2)
                {
                        Dis[0] = Tab[dang_flag];
                        Dis[1] = Tab[10];
                        Dis[2] = Tab[speed/10];
                        Dis[3] = Tab[speed%10];
                }
                else if(mode == 3)
                {
                        Dis[0] = Tab[cost/1000%10];
                        Dis[1] = Tab[cost/100%10];
                        Dis[2] = Tab[cost/10%10]|0x80;
                        Dis[3] = Tab[cost%10];
                }
        }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 |= 0x01;//设置为16位计数器
        TH0 = (65535-20000)/256;//时间定为20ms
        TL0 = (65535-200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Interrupt0(void)interrupt 1
{
        static uint t = 0;

        TH0 = (65535-20000)/256;
        TL0 = (65535-20000)%256;

        if(fare_flag == 1)//如果开始计费
        {
                LED = 1;
                t++;
                if(t>=50)
                {
                        time++;
                        t = 0;
                }
        }
        else if(fare_flag == 0)//如果停止计费
        {
                LED = 0;
                t= 0;
//                cost = 0;
                cost1 = 0;
                time = 0;
                dang_flag = 0;
                speed = 0;
        }

        key2();
        Display();
}

以上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2022-06-29):
你好,请问代码里的 mode2 是实现什么功能啊,怎么改预设的时间?

网友B(2022-08-10):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代码里的 mode2 是实现什么功能啊,怎么改预设的时间?

您好,mode=2是在数码管上显示档位和速度的,要调预设时间的话呢,需要到时钟驱动代码里面调哦

网友C:
出租车计费器的按键程序不太懂,能否请楼主解答

网友D(2023-05-20):
请问,pcb里面有pcb原件封装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