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0.96寸OLED万年历程序(可调节时钟)

楼主:
之前学校比赛,于是在网上收集资料,于是做了一个OLED显示的万年历
可通过按键调节时间,需要四个按键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mer0.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Buzzer.h"

unsigned char KeyNum,MODE,TimeSetSelect,TimeSetFlashFlag;

void TimeShow(void)//时间显示功能
{
        DS1302_ReadTime();//读取时间
        OLED_ShowNum(0,4,DS1302_Time[0],2,16);
        OLED_ShowNum(38,4,DS1302_Time[1],2,16);
        OLED_ShowNum(73,4,DS1302_Time[2],2,16);
        OLED_ShowNum(0,6,DS1302_Time[3],2,16);
        OLED_ShowNum(38,6,DS1302_Time[4],2,16);
        OLED_ShowNum(73,6,DS1302_Time[5],2,16);
}

void TimeSet(void)//时间设置功能
{
        Buzzer_Time();
        if(KeyNum==2)//按键2按下
        {
                TimeSetSelect++;//设置选择位加1
                TimeSetSelect%=6;//越界清零
        }
        if(KeyNum==3)//按键3按下
        {
                Buzzer_Time();
                DS1302_Time[TimeSetSelect]++;//时间设置位数值加1
                if(DS1302_Time[0]>99){DS1302_Time[0]=0;}//年越界判断
                if(DS1302_Time[1]>12){DS1302_Time[1]=1;}//月越界判断
                if( DS1302_Time[1]==1 || DS1302_Time[1]==3 || DS1302_Time[1]==5 || DS1302_Time[1]==7 ||
                        DS1302_Time[1]==8 || DS1302_Time[1]==10 || DS1302_Time[1]==12)//日越界判断
                {
                        if(DS1302_Time[2]>31){DS1302_Time[2]=1;}//大月
                }
                else if(DS1302_Time[1]==4 || DS1302_Time[1]==6 || DS1302_Time[1]==9 || DS1302_Time[1]==11)
                {
                        if(DS1302_Time[2]>30){DS1302_Time[2]=1;}//小月
                }
                else if(DS1302_Time[1]==2)
                {
                        if(DS1302_Time[0]%4==0)
                        {
                                if(DS1302_Time[2]>29){DS1302_Time[2]=1;}//闰年2月
                        }
                        else
                        {
                                if(DS1302_Time[2]>28){DS1302_Time[2]=1;}//平年2月
                        }
                }
                if(DS1302_Time[3]>23){DS1302_Time[3]=0;}//时越界判断
                if(DS1302_Time[4]>59){DS1302_Time[4]=0;}//分越界判断
                if(DS1302_Time[5]>59){DS1302_Time[5]=0;}//秒越界判断
        }
        if(KeyNum==4)//按键3按下
        {
                Buzzer_Time();
                DS1302_Time[TimeSetSelect]--;//时间设置位数值减1
                if(DS1302_Time[0]<0){DS1302_Time[0]=99;}//年越界判断
                if(DS1302_Time[1]<1){DS1302_Time[1]=12;}//月越界判断
                if( DS1302_Time[1]==1 || DS1302_Time[1]==3 || DS1302_Time[1]==5 || DS1302_Time[1]==7 ||
                        DS1302_Time[1]==8 || DS1302_Time[1]==10 || DS1302_Time[1]==12)//日越界判断
                {
                        if(DS1302_Time[2]<1){DS1302_Time[2]=31;}//大月
                        if(DS1302_Time[2]>31){DS1302_Time[2]=1;}
                }
                else if(DS1302_Time[1]==4 || DS1302_Time[1]==6 || DS1302_Time[1]==9 || DS1302_Time[1]==11)
                {
                        if(DS1302_Time[2]<1){DS1302_Time[2]=30;}//小月
                        if(DS1302_Time[2]>30){DS1302_Time[2]=1;}
                }
                else if(DS1302_Time[1]==2)
                {
                        if(DS1302_Time[0]%4==0)
                        {
                                if(DS1302_Time[2]<1){DS1302_Time[2]=29;}//闰年2月
                                if(DS1302_Time[2]>29){DS1302_Time[2]=1;}
                        }
                        else
                        {
                                if(DS1302_Time[2]<1){DS1302_Time[2]=28;}//平年2月
                                if(DS1302_Time[2]>28){DS1302_Time[2]=1;}
                        }
                }
                if(DS1302_Time[3]<0){DS1302_Time[3]=23;}//时越界判断
                if(DS1302_Time[4]<0){DS1302_Time[4]=59;}//分越界判断
                if(DS1302_Time[5]<0){DS1302_Time[5]=59;}//秒越界判断
        }
        //更新显示,根据TimeSetSelect和TimeSetFlashFlag判断可完成闪烁功能
        if(TimeSetSelect==0 && TimeSetFlashFlag==1){OLED_ShowString(0,4,"  ",16);}
        else {OLED_ShowNum(0,4,DS1302_Time[0],2,16);}
        if(TimeSetSelect==1 && TimeSetFlashFlag==1){OLED_ShowString(38,4,"  ",16);}
        else {OLED_ShowNum(38,4,DS1302_Time[1],2,16);}
        if(TimeSetSelect==2 && TimeSetFlashFlag==1){OLED_ShowString(73,4,"  ",16);}
        else {OLED_ShowNum(73,4,DS1302_Time[2],2,16);}
        if(TimeSetSelect==3 && TimeSetFlashFlag==1){OLED_ShowString(0,6,"  ",16);}
        else {OLED_ShowNum(0,6,DS1302_Time[3],2,16);}
        if(TimeSetSelect==4 && TimeSetFlashFlag==1){OLED_ShowString(38,6,"  ",16);}
        else {OLED_ShowNum(38,6,DS1302_Time[4],2,16);}
        if(TimeSetSelect==5 && TimeSetFlashFlag==1){OLED_ShowString(73,6,"  ",16);}
        else {OLED_ShowNum(73,6,DS1302_Time[5],2,16);}
}

void main()
{

        OLED_Init();//
        OLED_ColorTurn(0);//
  OLED_DisplayTurn(0);//
//        DS1302_Init();
        Timer0Init();

        DS1302_SetTime();//设置时间
        OLED_DrawBMP(0,0,128,64,BMP1);

        Delay(200);
        OLED_Clear();
        Delay(20);
        OLED_ShowString(0,1,"Time is money",16);
        //        OLED_ShowString(0,4, "  -   -  ",16);
        //        OLED_ShowString(0,6, "  -   -  ",16);
        OLED_ShowChinese(18,4,0,16);//?D
        OLED_ShowChinese(55,4,1,16);//?°
        OLED_ShowChinese(92,4,2,16);//?°
        OLED_ShowChinese(18,6,3,16);//μ?
        OLED_ShowChinese(55,6,4,16);//×ó
        OLED_ShowChinese(92,6,5,16);//??
        while(1)
        {
                KeyNum=Key();//读取键码
                if(KeyNum==1)//按键1按下
                {
                        Buzzer_Time();
                        if(MODE==0){MODE=1;TimeSetSelect=0;}//功能切换
                        else if(MODE==1){MODE=0;DS1302_SetTime();}
                }
                switch(MODE)//根据不同的功能执行不同的函数
                {
                        case 0:TimeShow();break;
                        case 1:TimeSet();break;
                }
        }

}

void Timer0_Routine()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T0Count;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0Count++;
        if(T0Count>=20)//每20ms进入一次
        {
                T0Count=0;
                TimeSetFlashFlag=!TimeSetFlashFlag;//闪烁标志位取反
        }
}

上图所有代码51hei附件下载:
DS1302可调时钟(O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