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触摸屏 品牌是普锐斯 这也搜索不到资料,可以diy些啥?

楼主:
这在网上搜了一下只有汽车啊

这个能DIY电啥呢

忽略松香  之前坏了  用的烧鸡大法  干冒烟了

网友A(2021-07-27):
找上家要资料,如果是垃圾堆里捡到的应该可以随意

网友B:
普锐斯不是触摸屏牌子 是最后贴膜的厂家  打开里面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触摸屏-工控一体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找上家要资料,如果是垃圾堆里捡到的应该可以随意

50收没有资料

网友E:
屏幕的厂家和型号一般在屏幕后面的铁壳上或FPC线上

网友F:
看板上贴的标签,像是周立功出的东西,找找周立功网站,说不定能有所收获。

网友G:
《ZLG》3 个大粗字居然没能引起楼主的注意,这产品杯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