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代码配置器应用_MCC

楼主(2021-07-27):
完成本课程之后,您将能够: 1,在MPLAB X IDE中安装MCC插件并使用MCC 工具
2,使用MCC配置外设和库,生成简单、可读且一 致的驱动程序和初始化程序
3,使用MCC修改和更新驱动程序,或向现有项目添加驱动程序

第1部分:MCC概述——什么是MCC以及为什么使用MCC?
第2部分:了解MCC 将MCC安装到MPLAB® X IDE中 查看MCC用户界面
第3部分:使用MC演示
总结
本文档包含 12 个课程,利用 8 位 PIC® MCU 的不同外设和功能同时展示 Explorer 8 开发板的不同功能。每课包含实验室的简要说明、代码片段和讨论,让您轻松熟悉PIC® MCU 的不同外设和寄存器。这些课程还使用了 MPLAB 代码Configurator (MCC),一种易于使用的 MPLAB X IDE 插件工具,可用于为更有效地利用 CPU 和内存资源。所有的实验室都是用C语言编写的,并且兼容使用最新的 XC8 编译器

• 第 1 课:Hello World(点亮 LED)• 第 2 课:闪烁• 第 3 课:流水灯• 第 4 课:模数转换 (ADC)• 第 5 课:动态显示• 第 6 课:去抖• 第 7 课:脉宽调制 (PWM)• 第 8 课:定时器 1• 第 9 课:中断• 第 10 课:睡眠/唤醒• 第 11 课:EEPROM• 第 12 课:高耐久性闪存 (HEF)

MPLAB_MCC v3.xx 用户指南_cn.pdf

MPLAB® 代码配置器_MCC.pdf

网友A:
多谢了,我正在学习中,我现在在用PIC18F66K22

网友B(2022-02-11):
资料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C(2022-08-05):
就是mcc启动好慢

网友D(2023-03-03):
这样提个醒,MCC毕竟只是工具,有时间还是要对生成的代码进行检查一下,加强理解也是不错的

网友D:
曾经碰到过,MCC对于IO口的配置不完整的问题,由于就算同一种芯片也有不同的封装,不同的封装的IO脚也是不同的,配置上有时间会出现不完整的情况,如:INLVLB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