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赛器件清单出来了,有没有大佬预测一下今年电赛的小车题

楼主(2021-07-27):
材清单
三脚架
四旋翼飞行器(最大轴距不超过450mm)
电动小车(外形尺寸:长度≤25cm,宽度≤20cm)
摄像头(可带处理器模块)
可编程逻辑器件及其下载板
嵌入式开发系统板
TI MCU 系统板(可含板载调试下载模块)
微处理器最小系统板(可含板载调试下载模块)
DDS 芯片或模块
无线发射接收模块
手机通信模块
激光笔
A/D、D/A 转换器
运算放大器、电压比较器、乘法器
大功率器件
大功率电阻(10Ω/200W, 50Ω/30W)
小容量三相自耦调压器
三相隔离变压器(300VA, 1:1)
小型电机及驱动器
工频电流互感器(10A)
高频磁环
自带管理功能 2000~3000mAh 18650 型锂离子电池四节及相应电池盒
液晶显示屏
7段数码管
小型继电器
变容二极管
发光二极管
钕铁硼磁铁圆片(直径 12mm,厚度 2mm)
光电传感器
角度传感器
麦克风
蜂鸣器
压电陶瓷蜂鸣片
扬声器
超五或六类网线及 RJ45 插头
空心透明球(塑料球、亚克力球,直径 20~30cm)
正方形亚克力平板(边长为450mm±10mm;厚度均匀且为8mm±1mm)

网友A:
我猜小车题用到的东西:小车,摄像头,空心球,亚克力板,大致猜测为在一定范围内,通过摄像头去寻找空心球,然后将其运转到某个特定的位置吧

网友B:
球球控制啦

网友C:
想不出亚克力板可以干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不出亚克力板可以干什么

它还规定8mm厚度,就让人摸不着头脑

网友E:
球球车,车在球里或车在球上,个人感觉组委会可能预判了我们的预判

网友F:
有角度传感器,感觉会和小球一起使用,小车的外形尺寸:长度≤25cm,宽度≤20cm和小球直径 20~30cm很难让人觉得没有关联,所以很可能是车在球里控制小球的移动,通过PID算法在亚克力板上保持平衡。

网友G:
球形平衡机器人 在亚克力板上平衡

网友H:
感觉会控制球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