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56测电压数据不准

楼主(2021-07-27):
ADS1256测电压,测3.3v时比正常电压高,测5v时比正常电压低,测GND时电压彪到11v,大佬们能帮我一下吗

网友A:
你这问题出的太妖异了,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详查数据手册吧,看懂了  再一点点分析硬件电路和程序,要坚信程序运行结果是不会出错的,这样才能更快找到出错的地方。

网友B:
你这是没校准的原因吧,要不就是硬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出的太妖异了,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详查数据手册吧,看懂了  再一点点分析硬件电路和程序,要 ...

不是问题妖异,主要他就是这个现象

网友C:
没有电原理图不好判断,基准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没校准的原因吧,要不就是硬件的问题

我用的是ADS1256的采集卡,他都焊接好了,怎么校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ADS1256的采集卡,他都焊接好了,怎么校准啊

“测GND时电压彪到11v”,根据描述感觉是硬件的问题居多,看一下引线有没有开路或是采样的参考地取得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