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电压信号的电路为什么要加电阻电容?直接接单片机不行吗?

楼主(2021-07-27):
这就是一个读取电压信号的,直接接单片机不行吗?为什么要加这些电阻电容?

楼主:
芯片型号是ATMEGA64A

网友A:
1.两个二极管构成双向二极管钳位电路,使A3Fengx的电压限制在A3VCC和GND之间,不用担心检测电压超量程烧坏芯片。
2.电容使电压输出信号A3Fengx更加平缓。
3.电阻么不加R26限流,加上就是分压了,现在ADC采集值是A3Fengx的一半。
个人见解,有错误缺失,欢迎指出。

网友B:
两二极管防止输入高于电源,低于地,损坏芯片,其余阻容滤去高频干扰。

网友C:
楼上几位说的都很好。但楼主还是要亲自动手试一下,每一个器件的作用是否如上所说。也就是改变输入电压的值,看极限和通常情况下的电路输出。

网友D:
理想状态是可以直接接到IO口 ,不需要其他电路。但是实际上总会有信号干扰、信号电压不稳定问题,所以就需要添加排除干扰线路。二极管单向通路特性做限制电压电路。电容特性排除非直流信号。电阻线性分压限流

网友E:
二极管电压钳位防止输入电压(正电压和负电压)超过单片机输入范围
R24 C25  R25C26组成二级RC滤波电路,如果输入电压为PWN波,不同占空比可以得到对应的电压

网友F:
波形退耦平滑信号,必免误检测,二极管钳位保护单片机IO口。人家设计的很科学。

网友G:
这电路设计的相当棒,出处在哪里,可以把全图都贴上来欣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两个二极管构成双向二极管钳位电路,使A3Fengx的电压限制在A3VCC和GND之间,不用担心检测电压超量程烧坏 ...

谢谢大佬,我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电路设计的相当棒,出处在哪里,可以把全图都贴上来欣赏下

是一位华科的研究生画的,没得到他的允许不能全贴出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理想状态是可以直接接到IO口 ,不需要其他电路。但是实际上总会有信号干扰、信号电压不稳定问题,所以就需 ...

第一句不对,容易误导新手,I/O的承受能力有限,不是可以直接接的,如果检测220V过零点,也可以把220V电压直接接到单片机的I/O上?

网友I:
1.保护单片机引脚
2.滤除干扰信号

网友J:
保护单片机引脚(如果电压过高,串电阻是相当于一个负荷)
滤除干扰信号
也有人用CA6.5双向二极管的

网友K:
两个串联的IN4148是过压,反接保护的, 电解电容,电阻组成RC滤波电路,只对低频信号取样,减少不必要的高频信号干扰AD转换。

网友L:
使用内部参考电压的话,如果电压高于内部ADC参考电压,ADC不能正常转换,所以要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