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xl4016电路输出电压不稳定,从12.6逐渐升到13.6,然后又降,一直循环

楼主(2021-07-27):
xl4016输出应该是12.6左右,现在输出一直从12.6逐渐升到13.6,然后又从13.6降低到12.6,,一直这么循环,,,

网友A:
会不会是元器件接触不良或老化变性引起的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把FB断开就可以,4016应该不能外部控制2脚吧

网友C:
R17要短接,要按推荐电路来。

网友D:
FB脚不能串电阻,反馈电阻分压后直接送入FB脚,不需要串接R17

网友E:
环路延迟太大,类似振荡的效果

网友B:
R17短接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7要短接,要按推荐电路来。

还在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FB脚不能串电阻,反馈电阻分压后直接送入FB脚,不需要串接R17

不管用

网友F:
这是一个开关电源,频率180KHZ
FB的两个取样电阻不能离这个引脚太远
你这个电路没有看到整个电路最关键的FB部分的完整回路
你不会用LM358来作为反馈回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一个开关电源,频率180KHZ
FB的两个取样电阻不能离这个引脚太远
你这个电路没有看到整个电路最关键的F ...

我把电阻直接焊在管脚上都没用

楼主:
我自己用面包板搭了一个第一张图的,,电压就正常,,他们说pcb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把电阻直接焊在管脚上都没用

电路文件不上传,PCB文件也不上传,就拍照和描述,我不觉得这样可以很快解决问题,最多就是拖延时间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是一个开关电源,频率180KHZ
FB的两个取样电阻不能离这个引脚太远
你这个电路没有看到整个电路最关键的F ...

如果想用358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是一个开关电源,频率180KHZ
FB的两个取样电阻不能离这个引脚太远
你这个电路没有看到整个电路最关键的F ...

如果想用358控制的话,那应该要怎样接呢,按比如用358控制输出电压

楼主:
我给fb引脚加了个1000pf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给fb引脚加了个1000pf的电容就好了

对地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