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单片机代码出什么错了

楼主(2021-07-27):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t,num,ge,shi,bai;
sbit wei=P2^7;
sbit zi=P2^6;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init();
void xianshi(uchar bai,shi,ge);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tt==20)
                                {
                                    tt=0;
                                          num++;
                                          if(num==100)
                                                {
                                                    num=0;
                                                }
                                    bai=num/100;
                                                shi=num%100/10;
                                                ge=num%10;
                                }
                                xianshi(uchar bai,shi,ge);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10;x>0;x--)
              for(y=z;y>0;y--);
}

void init()
{
    num=0;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xianshi(uchar bai,shi,ge)
{
    zi=1;
          P0=table[bai];
          zi=0;
          P0=0xff;
          wei=1;
          P0=0xfe;
          wei=0;
          delay(1);

          zi=1;
          P0=table[shi];
          zi=0;
          P0=0xff;
          wei=1;
          P0=0xfd;
          wei=0;
          delay(1);

          zi=1;
          P0=table[ge];
          zi=0;
          P0=0xff;
          wei=1;
          P0=0xfb;
          wei=0;
          delay(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tt++;
}

网友A:
应该要把编译错误的信息也上图,什么错误 定位在哪一行,大家如果这样肉眼直接看,效率太低了

楼主:
错误如下

网友B:
TH0之类能手工计算的,先算好。

网友C:
我帮你改好了,自己找一下有什么地方不一样的
这都是C语言的基础知识,我也是才开始几天的C语言,一般这种问题都是可以自己找到答案的
自己想尽脑子的去解决一个问题,那么你对这个问题的印象肯定是深刻的,对于自己的学习也有好处
网上"拿来主义"倒是快,估计下回还是会犯同样的错误
我就不告诉你哪里了,你自己找找
还有,编程要养成一个有注释的习惯,每个人写程序的写法都不一样,你倒是看明白,别人不一定能看明白的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t,num,ge,shi,bai;
sbit wei=P2^7;
sbit zi=P2^6;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init();
void xianshi(uchar bai,shi,ge);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tt==20)
                                {
                                    tt=0;
                                          num++;
                                          if(num==100)
                                                {
                                                    num=0;
                                                }
                                    bai=num/100;
                                                shi=num%100/10;
                                                ge=num%10;
                                }
                                xianshi(bai,shi,ge);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10;x>0;x--)
              for(y=z;y>0;y--);
}

void init()
{
    num=0;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xianshi(uchar bai,shi,ge)
{
    zi=1;
          P0=table[bai];
          zi=0;
          P0=0xff;
          wei=1;
          P0=0xfe;
          wei=0;
          delay(1);

          zi=1;
          P0=table[shi];
          zi=0;
          P0=0xff;
          wei=1;
          P0=0xfd;
          wei=0;
          delay(1);

          zi=1;
          P0=table[ge];
          zi=0;
          P0=0xff;
          wei=1;
          P0=0xfb;
          wei=0;
          delay(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tt++;
}

网友D:
xianshi(uchar bai,shi,ge);
这个函数你还带 uchar  干嘛  ,又不是声明

网友E:
#define 是宏定义 不用加分号
typedef  是类型重定义 得加分号

你可以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不要添加分号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不要添加分号
改用 typedef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要添加分号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要添加分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xianshi(uchar bai,shi,ge);
这个函数你还带 uchar  干嘛  ,又不是声明

请问是上中下哪一个呢

网友F:
不是回答了你了吗?
又开新贴子问同一个问题?
不要用#defin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改用 typedef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帮你改好了,自己找一下有什么地方不一样的
这都是C语言的基础知识,我也是才开始几天的C语言,一般这种问 ...

受教了

网友G:
你这个代码烧进去试了吗,正确吗?我怎么看着有点奇怪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代码烧进去试了吗,正确吗?我怎么看着有点奇怪

我觉得还是会报错

网友H: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t,num,ge,shi,bai;
sbit wei=P2^7;
sbit zi=P2^6;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init();
void xianshi(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tt==20)
                     {
                              tt=0;
                              num++;
                              if(num==100)
                             {
                                  num=0;
                             }
                             bai=num/100;
                             shi=num%100/10;
                             ge=num%10;
                     }
                    xianshi(bai,shi,ge);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10;x>0;x--)
        for(y=z;y>0;y--);
}

void init()
{
          num=0;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xianshi(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zi=1;
          P0=table[bai];
          zi=0;
          P0=0xff;
          wei=1;
          P0=0xfe;
          wei=0;
          delay(1);

          zi=1;
          P0=table[shi];
          zi=0;
          P0=0xff;
          wei=1;
          P0=0xfd;
          wei=0;
          delay(1);

          zi=1;
          P0=table[ge];
          zi=0;
          P0=0xff;
          wei=1;
          P0=0xfb;
          wei=0;
          delay(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tt++;
}

网友I:
这个程序,目前可能语法上没错误了,功能还是错误的,后面跑出来的结果应该还是错误的,形参定义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代码烧进去试了吗,正确吗?我怎么看着有点奇怪

还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帮你改好了,自己找一下有什么地方不一样的
这都是C语言的基础知识,我也是才开始几天的C语言,一般这种问 ...

还是错误的哦

楼主:
感谢各位,我自己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