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我画的二极管限幅电路哪里有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7-27):
XFG1输出应该加一个电阻来模拟真实信号源的内阻。

网友B:
问题是:一个通道限幅了另一个通道并未限幅

网友C:
真实信号源是有内阻的,应该在信号输出端串一电阻模拟。

网友D:
限幅电路前面应该有一个限流电阻!当然,你也可以将这个限幅电路放到R2后面。如果限幅电路前面没有限流电路,如果信号源内阻小的话,有可能损坏限幅电路而没有起限幅作用

网友E:
把R2移到信号源的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