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相整流所用管子型号或者有无芯片可以用于三相整流

楼主(2021-07-27):
如题,关于三相整流的问题

网友A:
如单相整流一样,只是管子耐压要更高而已

网友B:
用6只整流二极管或者3个半桥或者一个3相整流全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单相整流一样,只是管子耐压要更高而已

能举个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6只整流二极管或者3个半桥或者一个3相整流全桥就可以了

我昨天看到一个5角的一个TO-220-5封装样子的东西可以直接代替  是不是真的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昨天看到一个5角的一个TO-220-5封装样子的东西可以直接代替  是不是真的哦

只要耐压和电流满足要求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耐压和电流满足要求就可以了

好的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昨天看到一个5角的一个TO-220-5封装样子的东西可以直接代替  是不是真的哦

5脚封装其中3个分别接三相输入,另外2个引脚分别是整流后的脉动直流的正负输出端。

网友C:
老老实实用二极管好了,芯片???芯片内部二极管不用绝缘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老实实用二极管好了,芯片???芯片内部二极管不用绝缘的吗?

我是学生党,,我肯定选性价比高的撒    SGBJ3512才7元,是专门用于三相整流的  比起6个将近十元每只的二极管  对我来说怎么都是芯片好呀 哥哥

网友D:
你可以试试这个 三相硅桥 SBR2516 才4.5元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学生党,,我肯定选性价比高的撒    SGBJ3512才7元,是专门用于三相整流的  比起6个将近十元每只的二 ...

6个1N4007,耐压1000V电流1A,总价不过0.6RMB。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学生党,,我肯定选性价比高的撒    SGBJ3512才7元,是专门用于三相整流的  比起6个将近十元每只的二 ...

我也主张用三相整流桥堆!毕竟接线方便,而且性价比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6个1N4007,耐压1000V电流1A,总价不过0.6RMB。

你能够肯定楼主只需要小于1A的整流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能够肯定楼主只需要小于1A的整流电流?

3相电大多用于电力驱动。主要是驱动大马达。3相电要整流的一般是控制电路做监测用的,1A的是该够了,除非楼主是新的用途

网友B:
引用 网友E:
3相电大多用于电力驱动。主要是驱动大马达。3相电要整流的一般是控制电路做监测用的,1A的是该够了,除非 ...

分析的也有道理。确实,楼主的提问缺乏前提,让人不好回答。如果能够跳出具体的要求(电压,电流,频率)就要方便答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