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烧录单片机程序显示白色方块一行,请大佬指出

楼主:
搭建了lcd1602的显示电路,硬件检查了没问题,但是烧录程序,无显示,现附图源码,显示状态图,
恳请大侠指出哪里不对,谢谢

网友A(2021-07-28):
怕不是地址端错误?  之前在csdn看到一个类似的,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网址在这https://blog.csdn.net/qq_31038073/article/details/90581356

网友B:
好像没看到字模啊!

网友C:
楼主 : 建议你检查电路是否存在虚焊

可能产生的问题如下:
1、I/O口与LCD的数据口方向焊反
2、LCD的RS、RW、E的控制I/O口在程序编辑时定义错误
3、程序错误
只要这三点做对了是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D:
有可能是单片机连接的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换了块单片机系统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单片机连接的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换了块单片机系统就可以。

刚开始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换了单片机还是一样的,换了LCD1602显示屏也是这样的,我烧录蜂鸣器的程序,可以运行正确,说明搭建的电路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 : 建议你检查电路是否存在虚焊

可能产生的问题如下:

这些检查了,程序是可以编译生成HEX文件成功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怕不是地址端错误?  之前在csdn看到一个类似的,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网址在这https://blog.csdn.net/qq_3 ...

没有I2C模块,谢谢

网友F:
直接贴代码很难吗?
试试下面的代码吧,Proteus 仿真成功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E = P2^5;
sbit RW = P2^6;
sbit RS = P2^7;

        unsigned char send[]={"987654321       "};
        unsigned char send2[]={"There is lkc8210"};

void delay_ms(int ms)
{
        int i,j;
        for(i=0; i<ms; i++)
        for(j=0; j<111; j++);
}
void delay_us(int us)
{
        while(--us);
}

void Port_W(char value)
{
        E=0;
        RW=0;
        P0=value;
        E=1;
        delay_us(3);
        E=0;
}

void disp(char addr, char dat)
{
        RS=0;
        Port_W(addr+0x80);
        delay_us(3);
        RS=1;
        Port_W(dat);
        delay_us(3);
}
void LCD_Initial()
{
        RS=0;
        Port_W(0x38);
        Port_W(0x01);
        delay_ms(5);
        Port_W(0x0C);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LCD_Initial();
        delay_ms(1000);
        for(i=0;i<16;i++)disp(i,send[i]);
        for(i=0;i<16;i++)disp(i+0x40,send2[i]);

    while(1)
    {
    }
}

如果还是不显示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直接贴代码很难吗?
试试下面的代码吧,Proteus 仿真成功

感谢,问题解决了,问题是P0口上拉排阻弄反了

网友G:
字膜可以拍的再清晰点,我之前也遇到过的

网友H:
程序本身的问题,建议先换一个led试试,我之前有和你一样的问题,更换屏幕后就解决了

网友I:
应该是灰度问题,v0接个电阻器试试

网友J(2021-08-30):
初始化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