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如何实现输出一个脉宽和脉间都可调的方波?请大侠指点指点

楼主(2021-07-28):
(无正文)

网友A:
定时器作为信号的周期,就假设1ms的定时器吧,如果你将你的信号设置为0-100可调脉宽的话,那么通过定时器计数,计数到了你要的脉宽值就进行变换。
time()//定时器函数
{
   Time_num++;
   if(time_num == 100) time_num = 0;
}
main()  //主函数
{
while(1)
{
  if(time_num ==0)
  {
   OUT = 1;//输出高电平
  }
  if(duty == time_num ) OUT = 0;  // 输出低电平
}
}
差不多就这样个原理吧,里面的变量就全局都行。

网友B:
51好多型号都内置PWM吧.仔细看看说明书.容易操作的.

网友C:
用PWM最好

网友D:
void timer0_int (void) interrupt 1
{
        TR0 = 0;
        if(PWM_Swap)
        {
                TL0 = PWM_H_TL;
                TH0 = PWM_H_TH;        }else
        {
                TL0 = PWM_L_TL;
                TH0 = PWM_L_TH;        }
        PWM_Swap = !PWM_Swap;
        P27 = PWM_Swap;
        TR0 = 1;
}

楼主:
先谢谢各位的指点,我试试,后续继续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