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屏如何用74hc595驱动?

楼主(2021-07-28):
现在有两个vfd屏,但没有驱动,vfd的型号是HNS-11MS46T,但是我没有驱动芯片,然后看到有人用595驱动了vfd屏,就像问问有没有大佬知道是怎么驱动的,或者可以用其他方法驱动的。救救孩子,想用vfd自己做一个时钟的。

网友A:
网上搜了下,只说用类似595的IC,没说595可用啊。立创有开源,用的是PT6315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搜了下,只说用类似595的IC,没说595可用啊。立创有开源,用的是PT6315驱动的。

可我没有PT6315这一类的芯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我没有PT6315这一类的芯片,

打算自己做一个驱动,但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B:
pt6311
如果用595要用 uln2003的  595--->2003-->vfd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6311
如果用595要用 uln2003的  595--->2003-->vfd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C:
595是串并转换,控制2003做电流驱动

网友D(2022-11-02):
不会涉及电源。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