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超外差无线模块怎么跟单片机通信的?

楼主(2021-07-28):
某一个宝买的,买了一个接受模块跟一个遥控器,同一个厂家的,买回来后模块上电电压正常,按遥控器按键,模块DATA脚电平没有变化,用GPIO 外部中断也检测不到高电平,请问这种状况是接受模块有问题的可能性大还是程序有问题的可能性大
PS:问某一个宝售后牛头不搭马嘴的,问了半天也没问出个有用的信息,遥控器产品描述写了跟其公司接收产品配套使用

网友A:
模块DATA脚输出的是脉冲方波,你是怎么测的,应该用示波器看,这样才能鉴别模块是否正常。

网友B:
看资料呀,没有相关的资料你也买吗?
没有谁规定通讯是一定在高电平或者低电平的呀
有可以是一段波形而已,比如红外就是

网友C:
引脚肯定有变化的,看手册可能比发出来大家猜测快!

网友D:
USB逻辑分析仪,你值得拥有

楼主:
DATA脚没输出的原因是因为店家把针脚功能编号编错了,还是我自己测出来的,牛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DATA脚没输出的原因是因为店家把针脚功能编号编错了,还是我自己测出来的,牛逼

厉害啊,不过三个脚就可以了,为啥它有四个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啊,不过三个脚就可以了,为啥它有四个脚呢?

不是厉害是歪打正着想测一下通电是否正常,一下测出34脚是通的,直接疑惑,然后就把客服给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