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给我一份STC15W4K的单片机手册,不要加密版的,可以正常复制内容的

楼主(2021-07-28):
不要加密版的  可以正常复制内容的

网友A:
怎么说你呢?如果你碰到了没有加密版的芯片手册,赶紧扔了吧。这手册到你手里之前不知道被多少人复制过,更改过,删除过,你确定里面的内容真实可信吗?

网友B:
这年头,玩单片机都不用百度了吗?
上网找一个PFD密码移除软件,几分钟就可以移除密码了,然后就可以编辑或者复制内容了,本人亲自验证过的
但这意义不大,你要是想复制代码,STC下载器那有

网友C:
没用过哈,但是感到奇怪的是居然数据手册都要加密?厂家干还是资源控制的人干的的?这是什么骚操作啊?

网友A:
没被加密过的数据手册你敢用?不拍被人修改过?

网友D:
可以试试文档转换的工具,如果只是要复制代码的话用处不大。STC-ISP上好多

网友E:
我给你来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给你来个试试

谢谢了   非常好用  哈哈哈

网友F:
STC-ISP里没有stc8g、stc8h的范例程序,即使最新的v6.88g也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F:
STC-ISP里没有stc8g、stc8h的范例程序,即使最新的v6.88g也没有

我给你来个试试

http://www点stcmcudata点com/STC8F-DATASHEET/STC8G-STC8H-LIB-DEMO-CODE-20210804.zip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给你来个试试

http://www点stcmcudata点com/STC8F-DATASHEET/STC8G-STC8H-LIB-DEMO-CODE-20210804.z ...

谢谢!我昨天也在这个官网找到另一个例程集,多达53个例程。
https://www点stcmcudata点com/STC8F-DATASHEET/STC8H8K64U-DEMO-CODE.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