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手机就不用gsm天线?是用pcb取代的吗?

楼主(2021-07-28):
(无正文)

网友A:
谁说手机没天线,较新的手机在后盖上,几个区域的铜铂天线呢,拆下来看看

网友B:
一般手机不会采用板载天线的,稳定太差

网友C:
手机也有天线,只是和普通的GSM天线一样,你随便去B站看个手机拆解视频就可以看到手机天线的样子了

楼主:
能不能提供个图片,我实在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主要是sim800开发版的小辣椒,天线太大了,有没有像手机天线那样体积小一点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提供个图片,我实在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主要是sim800开发版的小辣椒,天线太大了,有没有像手机天线 ...

手机的天线,面积并不小,自己打开后盖看看就知道了,网上搜索拆机图也能看到

网友D:
稳定太差

网友E:
现在手机的天线一般固定在外壳上,这类天线是天线厂家根据手机外形、电路板去调试适配,不是随便1个装上就好用

楼主:
那怎么办,小辣椒,天线太占地方了,有什么方法来代替一下子?pcb天线  sim800板子

网友E:
临时使用,随便一根短电线都可以呀;
批量就要先在产品结构 PCB上考虑好天线的位置、大概尺寸,找天线厂家去设计调试

网友F:
早期的手机天线也是伸出机身的,然后越缩越短(其间还有为加强信号兼顾体积采用拉杆式的),然后就使用现在的铜皮做的天线贴在手机上了。印象中成品的手机从没有过做在PCB板上的天线,效果差还占地方。
具体的手机贴片天线是根据相关参数计算优化后做出来的,并不是想当然就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