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自动变速的跑马灯程序

楼主(2021-07-28):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char code ledp[4]={0xfe,0xfd,0xfb,0xf7};//预定的写入 P1 的值

sbit P10 = P1^0; //头文件中没有定义的 IO 就要自己来定义了
sbit P11 = P1^1;
sbit P12 = P1^2;
sbit P13 = P1^3;
bit ldelay=0;
uchar speed=10;
uchar ledi;
char code dx516[3] _at_ 0x003b;
void main(void)
{

    RCAP2H =0x10;
    RCAP2L =0x10;
    ET2=1;
    EA=1;
    TR2=1;
    while(1)
        {
            ;

            if(ldely)
                {
                    ldely=0;
                    P1=ledp[ledi++];
                    if(ledi==4)
                        {
                            ledi=0;
                            speed--;
                            if(speed==0)
                            speed=10;
                        }
                }

        }
}
void timer2() interrupt 5
{
static uchar t;
     TF2=0;
     t++;
     if(t==speed )
         {
             t=0;
             ldely=1;
         }

}

网友A(2022-01-24):
大佬请教一下怎么固定住速度,到最快的时候就按这个速度进行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