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无法点亮LED灯的问题

楼主(2021-07-28):
我用STC89C52RC单片机做一个延时,用了P0.4口,也接了上拉电阻,结果测试输出2V,没接上拉电阻输出0V,外部接lm358芯片加三极管驱动LED,没有点亮,这是为啥?程序也刷进去了

网友A:
你要不要测量下LED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不要测量下LED的压降

我用LM358比较器做比较器耶

网友B:
LM358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C:
具体是怎么接的,把原理图发一下,不然光看描述,不好分析。
这种简单的,没有原理图可以手绘一个。

网友B:
LM358用来干什么的?
可以画一下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是怎么接的,把原理图发一下,不然光看描述,不好分析。
这种简单的,没有原理图可以手绘一个。

这个,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58用来干什么的?
可以画一下电路图吗?

这个,你帮忙看看

网友D:
LED灯会不会接反了呢。建议查看一下哈

网友E:
P0.4口要想输出高是要上拉的。另外你的LED不会就是D3一样的吧?这个不是肖特基吗?肖特基要是会发光就坏了。还有你这个二极管的负极BMS-NC是接到哪 里?没头没尾的一张图,不好猜哩~~
你就不是点亮发光管吗?为毛要这么复杂?直接P04驱动一个PNP管B极,E极接电源、C极接发光管串电阻不就OK了吗?358还有新功能 ?比较器?拿什么比?固定的2V的负输入有什么好比的?很好奇你这个电路的目的性。
个人感觉,你这个图不是为了驱动LED,而是在验证比较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P0.4口要想输出高是要上拉的。另外你的LED不会就是D3一样的吧?这个不是肖特基吗?肖特基要是会发光就坏了 ...

led没画上去,在其他地方,用比较器是驱动一个外部12v的一个灯,直接输出电压不够,接了一个三极管增大电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led没画上去,在其他地方,用比较器是驱动一个外部12v的一个灯,直接输出电压不够,接了一个三极管增大电 ...

那你就要把p04到LED的整个通道的电路贴上来,没有后续的电路,网友只能靠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