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c8t6蓝牙遥控小车可测距避障程序

楼主: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sg90.h"
#include "HCSR.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eep.h"
#include "motorpwm.h"
#include "TCRT.h"
#define motor1_PWM     TIM1->CCR1

#define motor3_PWM     TIM1->CCR3
        #define motor2_PWM     TIM1->CCR2

#define motor4_PWM     TIM1->CCR4
// motor11=1; PA7
//                motor12=0; PA6
//
//                motor21=1; PB7
//                motor21=0; PB6

extern u8 res;

int main(void)
{
         int len;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My_USART2_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
         motor_pwm_init();
         Motor_Init();
        TIM3_PWM_Init(199,7199);         //不分频。T为20ms,这样的配置就是为了让输出的PWM信号达到舵机要求的20ms周期。
        SG90_pwm_init();
          TCRT_config(); //循迹模块初始化
         CH_SR04_Init();
         motor1_PWM=0;motor3_PWM =0;motor21=0; motor22=0;
//         motor1_PWM=10;motor2_PWM=10;motor3_PWM =10;motor4_PWM =10;
         beep_Init();
           while(1)
        {
                 len =Senor_Using();
//     printf("距离为:%dcm\n",length);
                 OLED_ShowCHinese(0,0,0);//前
                OLED_ShowCHinese(18,0,1);//方
                OLED_ShowCHinese(36,0,2);//距
                OLED_ShowCHinese(54,0,3);//离
                OLED_ShowCHinese(72,0,4);//为
                 OLED_Float(3,3,len,1);
     delay_ms(20);
//                  if(res=='1'){motor11=1; motor12=0;motor21=1; motor22=0;TIM_SetCompare2(TIM3,175);}//前进右转90
if(res=='1')//避障
{

float  length_res[5];  //用来存放测距结果
                 len =Senor_Using();
//     printf("距离为:%dcm\n",length);
                 OLED_ShowCHinese(0,0,0);//前
                OLED_ShowCHinese(18,0,1);//方
                OLED_ShowCHinese(36,0,2);//距
                OLED_ShowCHinese(54,0,3);//离
                OLED_ShowCHinese(72,0,4);//为
                 OLED_Float(3,3,len,1);
     delay_ms(20);

                SG90_Front;    //舵机摆正
                delay_ms(100);
    length_res[0] =Senor_Using();  //测前方距离放在数组里
                delay_ms(100);

                if(length_res[0]>40.00)       //如果前方距离大于30cm  前进
                        {
                                motor1_PWM=70;motor3_PWM =70;        motor21=0; motor22=0;
                          SG90_Front;
TIM_SetCompare2(TIM3,185);                                //方向回中

                                }

                if(length_res[0]<40.00)     //如果前方距离小于30厘米  停车测左右距离
                        {
                        beep=1;

                                 motor1_PWM=0;motor3_PWM =0;motor21=0; motor22=0;

                          SG90_Left_45;   //舵机左转45度测距
                          delay_ms(700);beep=0;
                          length_res[1] =Senor_Using();    //把测量结果放进数组
        SG90_Right_45;     //舵机右转45度测距
                          delay_ms(700);
        length_res[4] =Senor_Using();     //把测量结果放进数组

                          SG90_Front;          //舵机摆正
                          delay_ms(100);
                if(length_res[1]>length_res[4])    //如果左边的距离大于右边的距离
                                {
                                        do                        //舵机摆正
                                        {
                                        SG90_Front;
                                        delay_ms(10);
                                        length_res[0] =Senor_Using();        //重复测前方的距离同时左转
                                        delay_ms(10);
                                        TIM_SetCompare2(TIM3,195);
                                        motor1_PWM=75;motor3_PWM =75;          motor21=0; motor22=0;
                                        }
                                        while(length_res[0]<40.00);                //一直转到前方距离大于30cm
                                }
                   if(length_res[1]<length_res[4])    //如果右边的距离大于左边的距离
                                {
                                        do
                                        {
                                        SG90_Front;
                                        delay_ms(10);
                                        length_res[0] =Senor_Using();
                                        delay_ms(10);
                                        TIM_SetCompare2(TIM3,175);
                                        motor1_PWM=75;motor3_PWM =75;         motor21=0; motor22=0;
                                        }
                                        while(length_res[0]<40.00);                //一直转到前方距离大于30cm
                                }

                        }

}
                        if(res=='2')
        {
                                if(Senor_Using()<30)
                                {        beep=1;
        delay_ms(500);
        beep=0;motor1_PWM=0;motor3_PWM =0;motor21=0; motor22=0;delay_ms(300);}motor1_PWM=75;motor3_PWM =65;motor21=0; motor22=0;  TIM_SetCompare2(TIM3,180);}//前进右转45
                        if(res=='3')
{
        if(Senor_Using()<30)
        {beep=1;
        delay_ms(500);
        beep=0;motor1_PWM=0;motor3_PWM =0;motor21=0; motor22=0;delay_ms(600);
        }
motor1_PWM=75;motor3_PWM =75;motor21=0; motor22=0;  TIM_SetCompare2(TIM3,185);}//直行
                        if(res=='4')
{
        if(Senor_Using()<30)
                {beep=1;
        delay_ms(500);
        beep=0;motor1_PWM=0;motor3_PWM =0;motor21=0; motor22=0;delay_ms(300);}motor1_PWM=65;motor3_PWM =75;motor21=0; motor22=0;  TIM_SetCompare2(TIM3,190);}//前进左转45
//                        if(res=='5'){motor11=1; motor12=0;motor21=1; motor22=0;TIM_SetCompare2(TIM3,195);}//前进左转90
                        if(res=='0'){TIM_SetCompare2(TIM3,185);motor1_PWM=0;motor3_PWM =0;;motor21=0; motor22=0;}
                        if(res=='6'){motor1_PWM=30;motor3_PWM =30;motor21=1; motor22=1;TIM_SetCompare2(TIM3,185);}//后退
                        if(res=='7'){motor1_PWM=30;motor3_PWM =30;motor21=1; motor22=1;TIM_SetCompare2(TIM3,180);}//后退右转45
                        if(res=='8'){motor1_PWM=30;motor3_PWM =30;motor21=1; motor22=1;TIM_SetCompare2(TIM3,190);}//后退左转45

                        if(res=='5')
        {

                                 Read_TCRT_Date(); //读循迹线值
                TIM_SetCompare2(TIM3,185);                        //回中

         if(L==1&&M==1&&R==1)//11
          {
             motor1_PWM=75;motor3_PWM =75;motor21=0; motor22=0;          //如果都没有读取到黑线,直走
                TIM_SetCompare2(TIM3,0);
            delay_ms(10);
          }
         if(L==1&&M==0&&R==1)//101
          {
          motor1_PWM=75;motor3_PWM =75;motor21=0; motor22=0;       //如果中间一个读取到黑线,直走
                  TIM_SetCompare2(TIM3,185);                //回中
            delay_ms(10);
          }
         if(L==1&&M==1&&R==0)//110
          {
                        motor1_PWM=75;motor3_PWM =75;motor21=0; motor22=0;        //直走
        TIM_SetCompare2(TIM3,179); //如果右边读取到黑线,右转
            delay_ms(10);
          }

          if(L==0&&M==1&&R==1)//011
          {
                        motor1_PWM=75;motor3_PWM =75;motor21=0; motor22=0;        //直走
                 TIM_SetCompare2(TIM3,191); //如果左边读取到黑线,左转
             delay_ms(10);
          }
                if(L==0&&M==0&&R==0)//000
          {
            motor1_PWM=75;motor3_PWM =75;motor21=0; motor22=0;
                         TIM_SetCompare2(TIM3,185);

                }
        }
        }

                //在周期20ms的PWM信号中,不同的脉宽对应舵机不同的转动角度,在0.5ms-2.5ms间有效
                //        TIM_SetCompare2(TIM4,175);//总共计数200,前面设置的模式是计数在比较值之后才是高电平
                //也就是高电平的时间是[(200-175)/200]*20ms=2.5ms,即转过360度,180度舵机依次类推
        }

所有程序51hei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