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单片机电梯程序

楼主(2021-07-28):
#include"reg52.h"
#include"dj.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cg1x=P3^0;
sbit cg1s=P3^1;
sbit cg2x=P3^2;
sbit cg2s=P3^3;
sbit cg3x=P3^4;
sbit cg3s=P3^5;
sbit cg4x=P3^6;
sbit cg4s=P3^7;//传感器
sbit beep=P2^4;
//sbit PWM=P2^2;//舵
sbit in0=P2^0;
sbit in1=P2^1;//电机   01上  10下
sbit wx2=P2^3;//数码管位选
#define PS P1//实物数码管
#define PJ P0//实物矩阵

u8 code smg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static u16 bz=0,djzt=0,zt=2,shu=99,nei[4],shang[3],xia[3],szlc=1,jimiao=0,i,k,daodapanduan=0,kaishipanduan=0,max00,max11,max0,min0,min00,min11,zuida=0,zuixiao=5,zuihou,chu=1,qi=0;
u8 ding,dong,flag,stop;
u16 n;
void xunhuan(u16 i)
{
   while(i--);
}

void saomiao()                 //按键扫描
{
            PJ=0x0f;
            if(PJ!=0x0f)
       {
            xunhuan(1000);
             if(PJ!=0x0f)
         {
             PJ=0x0f;
            switch(PJ)
          {
              case 0x07:shu=0;break;
              case 0x0b:shu=1;break;
              case 0x0d:shu=2;break;
              case 0x0e:shu=3;break;
            }
                PJ=0xf0;
                switch(PJ)
            {
              case 0x70:shu=shu;break;
              case 0xb0:shu=shu+4;break;
              case 0xd0:shu=shu+8;break;
              case 0xe0:shu=shu+12;break;
            }

         }
       }
}

void panduan()                 //按键判断
{
    switch(shu)
        {case 0:
              if(nei[0]==0)
                nei[0]=1;
                else
                nei[0]=0;
                break;
            case 1:

                    if(nei[1]==0)
                    nei[1]=2;
                 else
                  nei[1]=0;
                 break;
                 case 2:

               if(nei[2]==0)
                     nei[2]=3;
                 else
                     nei[2]=0;
                 break;
                 case 3:

               if(nei[3]==0)
                     nei[3]=4;
                 else
                     nei[3]=0;
                 break;
                 case 4:
                     if(shang[0]==0)
                         shang[0]=1;
                     else
                         shang[0]=0;
                     break;
                 case 5:
                     if(shang[1]==0)
                         shang[1]=2;
                     else
                         shang[1]=0;
                     break;
                     case 6:
                     if(shang[2]==0)
                         shang[2]=3;
                     else
                         shang[2]=0;
                     break;
                   case 9:
                         if(xia[0]==0)
                             xia[0]=2;
                         else
                             xia[0]=0;
                         break;
                         case 10:
                         if(xia[1]==0)
                             xia[1]=3;
                         else
                             xia[1]=0;
                         break;
                          case 11:
                         if(xia[2]==0)
                             xia[2]=4;
                         else
                             xia[2]=0;
                         break;

             }
        shu=99;
}

void sjk()                     //数据库建立
{
  saomiao();

         panduan();
         xunhuan(30000);
}

void shumaguan()               //数码管显示
{
    wx2=0;
    PS=smgduan[szlc];

//    xunhuan(10000);
//    LSA=0;
//    LSB=1;
//    LSC=1;
//    P0=smgduan[zt];
//    xunhuan(10000);
//    LSA=0;
//    LSB=0;
//    LSC=1;
//    P0=smgduan[zuida];
//    xunhuan(10000);
//    LSA=0;
//    LSB=0;
//    LSC=0;
//    P0=smgduan[zuixiao];
//    xunhuan(10000);
//    LSA=0;
//    LSB=1;
//    LSC=0;
//    P0=smgduan[chu];
//    xunhuan(1000);
}
void dingshi()                 //开启定时
{
    EA=1;
    TR0=1;
    TMOD|=0X01;
    TH0=0XFC;
    TL0=0X18;
    ET0=1;
}
void dingshi_() interrupt 1    //延时函数
{
    TH0=0XFC;
    TL0=0X18;
    i++;

}

void tzjs()                    //停止计时
{
    TR0=0;
    i=0;
}
void sxys()                    //电梯停止后开启延时,延时两秒继续原来的状态
{
    if(i>=2000)
    {
        if(zt==0)
        {
            in0=0;
            in1=1;
        }
        if(zt==1)
        {
            in0=1;
            in1=0;
        }
        tzjs();
        i=0;
        djzt=0;
    }
}

void min()               ////zt=0,取需要到达的最小楼层,判断电梯状态是否需要改变
{
    min0=5;
    for(k=0;k<4;k++)
    {
        if(nei[k]!=0&&nei[k]<min0&&nei[k]>=szlc)
        {
          min0=nei[k];
        }
    }
    for(k=0;k<3;k++)
    {
        if(shang[k]!=0&&shang[k]<min0&&shang[k]>=szlc)
        {
            min0=shang[k];
        }
    }
    if(min0==5)
    {
        min0=0;///////////
        for(k=0;k<3;k++)
        {
            if(xia[k]>=szlc&&xia[k]>min0)
            {
                min0=xia[k];
                if(min0!=0)
                {
                    qi=1;

                }

            }
        }
    }
    if(min0==0)
    {
        zt=2;
        chu=0;
        tzjs();
    }
}

void max()               ////zt=0
{
    max0=0;
    for(k=0;k<4;k++)
    {
        if(nei[k]!=0&&nei[k]>max0&&nei[k]<=szlc)
        {
          max0=nei[k];
        }
    }
    for(k=0;k<3;k++)
    {
        if(xia[k]!=0&&xia[k]>max0&&xia[k]<=szlc)
        {
            max0=xia[k];
        }
    }
    if(max0==0)
    {
        max0=5;///////////
        for(k=0;k<3;k++)
        {
            if(shang[k]<=szlc&&shang[k]!=0&&shang[k]<max0)
            {
                max0=shang[k];
                if(max0!=5)
                {
                    qi=1;
                }

            }
        }
    }
    if(max0==5)
    {
        zt=2;
        chu=1;
        tzjs();
    }
}

void shanglou()   ///上楼中的灯光及到达楼层判断,改变daodapanduan值
{
  if(szlc==min0)
         {
             in0=0;
             in1=0;
             djzt=1;
             TR2=1;
             ET2=1;                //打开定时器0
             while(stop);
             dingshi();
             //TR2=1;
             //ET2=1;                //打开定时器2
             //while(stop);
             TR1=1;
             timer1 =15;//舵机90°
                count=0;//定时器重新计数
            xunhuan(100000);
            timer1 =5;//旋转0°
            count=0;
            xunhuan(100000);
             TR1=0;
             //TR2=1;
             //ET2=1;                //打开定时器2
             //while(stop);
             zuixiao=5;
           nei[szlc-1]=0;
             shang[szlc-1]=0;
             if(qi==1)
             {
                xia[szlc-2]=0;
                 qi=0;
             }

         }
}

void xialou()   ///上楼中的灯光及到达楼层判断,改变daodapanduan值
{
  if(szlc==max0)
         {
             in0=0;
             in1=0;
             djzt=1;
             TR2=1;
             ET2=1;
             while(stop);
             dingshi();
             //TR2=1;
             //ET2=1;                //打开定时器0
             //while(stop);
             TR1=1;
             timer1 =15;//舵机90°
                count=0;//定时器重新计数
            xunhuan(100000);
            timer1 =5;//旋转0°
            count=0;
            xunhuan(100000);
             TR1=0;
             //TR2=1;
             //ET2=1;                //打开定时器2
             //while(stop);
             zuida=0;
           nei[szlc-1]=0;
             xia[szlc-2]=0;
             if(qi==1)
             {
                shang[szlc-1]=0;
                 qi=0;
             }
         }
}

void zuida2()////////////////zt=2
{
    zuida=0;
  for(k=0;k<=3;k++)
    {
        if(nei[k]>zuida&&nei[k]!=0)
            zuida=nei[k];
    }
    for(k=0;k<=2;k++)
    {
        if(shang[k]>zuida&&shang[k]!=0)
            zuida=shang[k];
    }
    for(k=0;k<=2;k++)
    {
        if(xia[k]>zuida&&xia[k]!=0)
            zuida=xia[k];
    }
}

void zuixiao2()/////////zt=2
{
  for(k=0;k<=3;k++)
    {
        if(nei[k]<zuixiao&&nei[k]!=0)
            zuixiao=nei[k];
    }
    for(k=0;k<=2;k++)
    {
        if(shang[k]<zuixiao&&shang[k]!=0)
            zuixiao=shang[k];
    }
    for(k=0;k<=2;k++)
    {
        if(xia[k]<zuixiao&&xia[k]!=0)
            zuixiao=xia[k];
    }
}

void jiancelouceng()
{
    if(cg1x==0&&cg1s==0)
        szlc=1;
    if(cg2x==0&&cg2s==0)
        szlc=2;
    if(cg3x==0&&cg3s==0)
        szlc=3;
    if(cg4x==0&&cg4s==0)
        szlc=4;

}
void time2init()      //定时器2初始化
{
    CP_RL2=0;
    TCLK=0;
    RCLK=0;
    C_T2=0;
    TF2=0;

    RCAP2L=0X06;
    RCAP2H=0XFF;
    //TR2=1;
    ET2=1;
    EA=1;
}
void biaohaoinit()       //各个标号初始化
{
    ding=0;        //叮声音  计数标志
    dong=0;        //咚声音  计数标志
    n=0;        //定时0.5s标志
    flag=0;
    stop=0;       //结束标志
}
void time2() interrupt 5
{

    RCAP2H=0XFF;
    RCAP2L=0X06;
    n++;
    if(n==5000)
    {
        n=0;
        if(flag==0)
        {
            flag=~flag;
        }
        else
        {
            flag=0;
            stop=~stop;
            TR2=0;
            ET2=0;            //关闭定时器2
        }
    }
    if(flag==0)
    {                       //通过改变定时计数时间可以改变门铃的声音
        ding++;              //叮
        if(ding==1)
        {
            ding=0;
            beep=~beep;
        }
    }
    else
    {
        dong++;
        if(dong==2)          //咚
        {
            dong=0;
            beep=~beep;
        }
    }
}
void main()                    //主函数
{
    Timer1_Init();
    time2init();
    biaohaoinit();
    while(1)
    {
        jiancelouceng();
        shumaguan();
        if(zt==2)///////////状态为2停止
        {
            in0=0;
            in1=0;
            //电机状态停止
            sjk();
            if(chu==0)////////////上到最高
            {
                while(1)
                {
                    in0=0;
                    in1=0;
                    jiancelouceng();
                    shumaguan();
                    zuida=0;
                    sjk();
                    zuida2();
                    if(zuida!=0)
                    {
                        if(zuida>szlc)
                        {
                            zt=0;
                            djzt=0;
                            break;
                        }
                        if(zuida<szlc)
                        {
                            zt=1;
                            djzt=0;
                            break;
                        }
                    }
                    if(zuida==szlc)
                    {
                            TR1=1;
                            timer1 =15;//舵机90°
                            count=0;//定时器重新计数
                            xunhuan(100000);
                            timer1 =5;//旋转0°
                            count=0;
                            xunhuan(100000);
                            TR1=0;
                            shang[szlc-1]=0;
                            xia[szlc-2]=0;
                            nei[szlc-1]=0;
                            break;
                    }

               }
             }
            if(chu==1)
            {
                while(1)
                {
                    in0=0;
                    in1=0;
                    jiancelouceng();
                    shumaguan();
                    zuixiao=5;
                    sjk();
                    zuixiao2();
                    if(zuixiao!=5)
                    {
                        if(zuixiao>szlc)
                        {
                            zt=0;
                            djzt=0;
                            break;
                        }
                        if(zuixiao<szlc)
                        {
                            zt=1;
                            djzt=0;
                            break;
                        }
                    }
                    if(zuixiao==szlc)
                    {
                        TR1=1;
                        timer1 =15;//舵机90°
                        count=0;//定时器重新计数
                        xunhuan(100000);
                        timer1 =5;//旋转0°
                        count=0;
                        xunhuan(100000);
                        TR1=0;
                    shang[szlc-1]=0;
                    xia[szlc-2]=0;
                    nei[szlc-1]=0;
                        break;

                    }

                }
            }
        }

        if(zt==0)
        {    if(djzt==0)
            {in0=0;
            in1=1;}//电机正转
            sjk();
            //若daodapanduan!=0,根据电梯状态赋值给K
            min();
            jiancelouceng();
            shanglou();
            sxys();
        }
      if(zt==1)
        {if(djzt==0)
            {in0=1;
            in1=0;}
          sjk();
            //若daodapanduan!=0,根据电梯状态赋值给K
            max();
            xialou();
            sxy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