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ubemx+keil5报错error: L6236E: No section matches selector -no section

楼主(2021-07-28):
在学习使用stm32cubemx时,做OLED显示的时候配置好了,在编译时候会有这个报错是为啥,跟着教程来了
在学ADC数模转化时,也有出现类似的报错
error: L6236E: No section matches selector -no section to be FIRST/LAST.

楼主:
已解决问题,原来STM32CUBEMx转到keil使用时,启动文件得自己手动添加,不会自己生成在KEIL里

楼主:
不过有个问题,就是为啥OLED_CLear();,这种最基础的在写代码时候找不到咋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问题,原来STM32CUBEMx转到keil使用时,启动文件得自己手动添加,不会自己生成在KEIL里

这个可以自己生成的哦 只是你的设置问题

网友A: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0,OLED_DATA);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自己生成的哦 只是你的设置问题

是有生成,就是编译时候没在Keil界面里欸哈哈哈哈

网友B(2021-10-13):
多半是因为你保存的路径有中文字符

网友C:
oled这些文件要自己在keil添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