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串口助手时有时候会出现乱码?

楼主(2021-07-28):
在使用stc8a单片机的时候,使用串口发送ADC采集到的数据,有时候会出现下方情况,出现乱码后串口就停止发送数据了。求大神指导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系统变数地址溢出?
如 char StrData[5] = "123456";
波特率是多少?
把串口中断的优先级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变数地址溢出?
如 char StrData[5] = "123456";
波特率是多少?

波特率设置的是9600,串口助手与程序设置一致
串口中断的优先级本身就比单片机ADC中断优先级高
系统变数应该没有溢出

网友B:
单片机串口发得太快,串口助手跟不上,单片机串口发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串口发得太快,串口助手跟不上,单片机串口发慢点。

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是我发现串口发送的次数多了之后,仍旧会出现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是我发现串口发送的次数多了之后,仍旧会出现这个情况

但是出现乱码的情况只是偶尔,大部分时间还是可以正常输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波特率设置的是9600,串口助手与程序设置一致
串口中断的优先级本身就比单片机ADC中断优先级高
系统变 ...

会不会有其它中断干扰了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有其它中断干扰了串口?

程序上只使用了ADC中断,串口的中断优先级是比单片机ADC的中断优先级要高的,中断也不多,应该不是中断的干扰

网友C(2022-03-28):
看频率和串口选对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