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switch条件太多怎么简化?

楼主:
一百个条件,执行一百个不同的数组赋值。

如何把一百个数组定义在一个数组里。
C语言程序如下:

网友A(2021-07-28):
这种有规律的太好办了,把v1~v5做成数组就行了。
PWMB=v[q3][i3];
一句话搞定你的所有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有规律的太好办了,把v1~v5做成数组就行了。
PWMB=v[q3];
一句话搞定你的所有代码。

这个方法很好。佩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有规律的太好办了,把v1~v5做成数组就行了。
PWMB=v[q3];
一句话搞定你的所有代码。

二维数组。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