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利用pwm控制呼吸灯源程序

楼主(2021-07-28):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m32f10x_it.h"
#include "stm32f10x_tim.h"
#define LED1    PAout(1)
#define LED2    PAout(2)
#define LED3    PAout(3)
#define LED4    PAout(8)
#define KEY1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
#define KEY2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9)
int fputc(int ch,FILE  *f);
char *itoa(int value, char *string, int radix);
unsigned int buf = 0;

/*int main(void)
{
        LED_Init();
        TIM_Init();
        USART_Config();
        TIM2_IRQHandler();
        USART1_IRQHandler();
        while(1)
        {
                if(i==1000)
                {
                        i=0;
                        LED1=~LED1;
                        printf("1\r\n");
                }
        }
}
*/
///////////////////////////////////////
/*int main()
{
        LED_Init();
        USART_Config();
        USART1_IRQHandler();
        while(1)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1)=='1')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1)=='0')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

        }
}*/
////////////////////////////////////

uint16_t j;

int i;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bsp_Init();
        while(1)
        {

                for(j=0;j<300;j++)
                        {
                                TIM_SetCompare3(TIM2,j);
                                delay_ms(2);
                        }
                for(j=300;j>0;j--)
                        {
                                TIM_SetCompare3(TIM2,j);
                                delay_ms(2);
                        }
                        //3表示通道//TIM2表示定时器2,j代表占空比

        }

}

/********************************************以下不要擅自乱修改*****************************************/
/********************************************此段函数可以实现printf的输出*****************************************/
//加入以下代码,支持printf函数,而不需要选择use MicroLIB
#if 1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标准库需要的支持函数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Whatever you require here. If the only file you are using is */
        /* standard output using printf() for debugging, no file handling */
        /* is required. */
};
/* FILE is typedef’ d in stdio.h. */
FILE __stdout;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void _sys_exit(int x)
{
        x = x;
}
/*********************************************************
                                                                                printf重定义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while((USART2->SR&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        USART2->DR = (u8) ch;
//        return ch;
//}
#endif

/******************************************************
                整形数据转字符串函数
        char *itoa(int value, char *string, int radix)
                radix=10 标示是10进制        非十进制,转换结果为0;

            例:d=-379;
                执行        itoa(d, buf, 10); 后

                buf="-379"
**********************************************************/
char *itoa(int value, char *string, int radix)
{
    int     i, d;
    int     flag = 0;
    char    *ptr = string;

    /* This implementation only works for decimal numbers. */
    if (radix != 10)
    {
        *ptr = 0;
        return string;
    }

    if (!value)
    {
        *ptr++ = 0x30;
        *ptr = 0;
        return string;
    }

    /* if this is a negative value insert the minus sign. */
    if (value < 0)
    {
        *ptr++ = '-';

        /* Make the value positive. */
        value *= -1;
    }

    for (i = 10000; i > 0; i /= 10)
    {
        d = value / i;

        if (d || flag)
        {
            *ptr++ = (char)(d + 0x30);
            value -= (d * i);
            flag = 1;
        }
    }

    /* Null terminate the string. */
    *ptr = 0;

    return string;

} /* NCL_Itoa */

代码工程文件:

网友A:
可以试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