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如何数据快速筛选?

楼主(2021-07-28):
假设数据4096个,每一个数据包含x和y。如何快速筛选出Y小于miny且在Y左右一定数值内X都小于minx

网友A:
除了遍历,没有别的办法。当然你可以提供现行代码让网友帮你优化,你这么空口白牙的说,别人都不知道你选出来的数据怎么用。

网友B:
如果是应用于单片机,一个一个的查找比较就可以了
在单片机方面,很多的时候并不要求速度的

网友C:
遍历每个数筛选吧

网友D: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这些数据可以按照某些规律来分类,找一找X和Y的内在联系,先筛选更大概率符合条件的数据组

网友E:
这个不只是筛查,还有比较大小,数据少的话,先排序后比较,但是由于你这多,排序时间可能比遍历的时间都长,所以直接遍历查找就行

网友F:
说实话没太明白楼主需要什么,如果数据多,是动态的,还要多次筛选,那你这就不是单片机的事吧?因为你这是双列的筛选,应该建立索引,简单点就前二叉树递归筛,复杂的还有根据要求优化。

网友G:
总体来说,数据筛选都是要经过一个遍历的,只不过吧,对于不同的数据,可以用不同的算法来加快数据筛选的速度

网友H:
如果数据是排了序的,可以用对分法,或黄金分割法查找。
如果数据是无序的,只有依次查找。
所以数据存储就应该有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