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步进电机28byj-48的程序思路,有三个电机

楼主(2021-07-28):
要求用步进电机控制时分秒针,给思路或者程序都行

网友A:
先通过时分秒计算出3个针的角度

网友B:
你是用三个电机分别控制:时、分、秒吗?表的三个指针要同心呀。

网友C:
最小单位秒针一圈60秒,每秒6度
28byj-48每步360/(8x4x2) x 1/64 = 0.087890625(半步模式)
所以每秒28byj-48要走68.26667步

网友D:
机械部分是难点还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通过时分秒计算出3个针的角度

我是根据步进电机的角度算的,秒钟是1s转6°其他的也可以这么算,但是如果要写程序我不知道如何同时控制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三个电机分别控制:时、分、秒吗?表的三个指针要同心呀。

不可能同心,这是步进电机除非加一些齿轮什么的这样就涉及到机械学了,没必要,所以用三个电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小单位秒针一圈60秒,每秒6度
28byj-48每步360/(8x4x2) x 1/64 = 0.087890625(半步模式)
所以每秒28byj ...

对的,但是我现在要同时控制三个电机转动不知道程序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部分是难点还三个?

分别控制时针分针秒针,如何用程序控制,一个做出来太难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的,但是我现在要同时控制三个电机转动不知道程序怎么写

由最简单开始
先控制一个电机一分钟转一圈

网友E:
1.你先找个步进电机驱动程序,并能读懂到怎么驱动每步运动;
2.建议不要用时间中断控制了,就是简单的死循环控制,比如一次循环秒针电机走60步,分针就是1步,时针就是每60次循环走1步。然后设置一个判断,根据实际走的快慢调整一下延时。
不过你用三个指针,分别弄太难看了,为啥不3D打印个齿轮,一个电机搞掂呢?

网友D:
拆个电子钟表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最简单开始
先控制一个电机一分钟转一圈

我是用定时器中断做的,做了一个,不知道怎么加剩下的两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你先找个步进电机驱动程序,并能读懂到怎么驱动每步运动;
2.建议不要用时间中断控制了,就是简单的死循 ...

用齿轮的话就要考虑机械学了,小齿轮转一圈中齿轮转一格,中齿轮转一圈大齿轮转一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个电子钟表可以参考一下

可怕。。。。。。。。。。

网友B:
你先写一个秒的定时,到时让秒的电机走一步,秒计数+1;秒到60时,让分的电机走一步,秒清零,分的计数+1;分到60时,让时的电机走一步,分清零,时的计数+1。

网友F:
感觉这个是PWM控制思路吧。电机八拍步进角度5.625,加上齿轮比64步距角就是5.625/64=0.08度。一秒一度就是12.5个脉冲,取整13个脉冲,然后停一会用来校正多转的角度误差。累计60秒分钟转一度也就是13个脉冲方法类似秒的。一个小时时针是转30度,可以取5分钟时针转一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定时器中断做的,做了一个,不知道怎么加剩下的两个了

上代码啊~!

网友G:
时分秒用一个定时器就能搞定,不懂你卡在那里,上代码吧,翠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