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波形发生器程序

楼主(2021-07-28):
#include "My.h"
#include "key.h"
short Votage_Max = 0xfffff; //  电压最大值3.3V 12位的精度
int Frequent = 1000;   //  频率 单位是HZ
//  以上参数主要是给 波形发生函数使用的
int main(void)
{
        u16 adcx,a=1;
        u16 i,dacval;
        float temp;
        u8 t=0;
        extern u16 DAC_Datas[];
        u8 key;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IIC_Init();
        OLED_Init();
        LED_Init();                                        //初始化LED
        Adc_Init();                                 //adc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TIM4_Int_Init(0x1,84-1); //  通过改变这个值来实现调整波形的频率
        Dac1_Init();                                 //DAC通道1初始化
        Generate_Wave(a,4095,DAC_Datas);
        while(1)
        {
                        if(KEY_Scan(0)==4)
                        {
                                a++;
                                if(a==4)
                                        a=1;
                        }
                        Generate_Wave(a,4095,DAC_Datas);

//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dacval);//初始值为0
//                DAC->DHR12R1 = dacval;
//                dacval++;
//                delay_us(1);
//                if(dacval > 4000)
//                {
//                        dacval = 0;
//                        OLED_ShowNum(0,0,t++,5,12);
//                        PFout(9) = !PFout(9);
//                }

        }
}

三个波形

网友A:
没有原理图啊,能分享一下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