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T21湿度偏低的问题

楼主(2021-07-28):
最近买了5片aht21,温湿度传感器,使用官方驱动,可以读取温湿度,温度基本正常,但是感觉湿度偏低,正常70左右,而读数只有50左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http://www.51hei.com/bbs/dpj-196411-1.html,论坛里这个帖子使用的aht20,驱动方式和aht21一样,帖子里面提到了校准,难道每一片要自己校准吗?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我还没整出来,官方驱动中AHT20_INIT作用是?

网友B:
你可以去奥松官网看看,据说每一片都经过校准

楼主:
我用的是stc8f2k16,51单片机,用的是官方例程,读出得数据CRC计算也是正确的。IIC驱动是自己写的,
官方驱动中AHT20_INIT是初始化AHT20,每次读温湿度数据要先用这个函数发送初始化命令,然后延时一段时间等待转换完成才能读数据。

楼主:
我用的是STC8F2K16S2,官方驱动中AHT20_INIT作用是初始化,意思是每次读数据要初始化一次,延时一段时间等待转换完成才能读数据,就和18b20一样。

网友A:
好的,我也学习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C:
这个传感器价格怎么样,精度如何?

楼主:
最后还是买了一个小米的温湿度计校准,就是在计算湿度时调整系数,做了2个系数都不一样,我自己总结一下,湿度偏低的原因可能是传感器的焊接温度太高导致,官方推荐180度低温焊接,而我使用热风枪焊接的,温度肯定超过300度了,官方也提到焊接后要重新水合,否则将导致传感器读数漂移。所以这个芯片需要回流焊低温焊锡,自己diy不方便,我在某一个宝上买的,价格2块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还是买了一个小米的温湿度计校准,就是在计算湿度时调整系数,做了2个系数都不一样,我自己总结一下, ...

我用电烙铁手工焊了两个小板,第一个估计焊的有些过火,返回的数据大的离谱,后来又手工焊了一个,返回了正常数据。这个确实不好手工焊,需要SMT来完成,SHT系列的侧边都有焊盘可以手工搞定,这个AHT焊盘都在底部看不见,只能盲焊,焊的好不好得看运气。

网友A:
AHT21测得      温度31.6 ;  湿度60.1%,
温湿度仪         温度31.7;    湿度为73%
手机天气                           湿度 74%

网友D(2022-03-15):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stc8f2k16,51单片机,用的是官方例程,读出得数据CRC计算也是正确的。IIC驱动是自己写的,
官方驱 ...

89C52改8f2k要改延时10US程序

网友D:
试了N片都是与你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