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quartus和vivado的区别

楼主(2021-07-28):
两者都是用verilog,现在小弟手上有好多份FPGA的源码,但是都是用quartus写的,自己学的确是vivado,想请问一下quartus的源码怎么转到vivodo运行呢,直接copy代码的话会一直报错。

网友A:
quartus和vivado 两种对应的FPGA是各自自家的IC, 肯定是不能直接公用工程文件的,大概率报错。 需要新建工程文件,选择对应的IC之后,在添加*.v 文件。

网友B:
有verilog文件好办,在vivado下重建工程,导入verilog文件重新编译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