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这个程序用18b20一直测不出温度,c一直是1200,求大佬指点,哪里要改

楼主(2021-07-28):
抽水电机和加热的灯图里没画,就有个引脚。用yl-69检测湿度,18b20温度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intrins.h>
sbit deng=P2^1;                //加热灯的定义口
sbit SCL=P1^4;                //SCL定义为P1口的第位脚,连接ADC0832SCL脚
sbit DO=P1^5;                //DO定义为P1口的第位脚,连接ADC0832DO脚
sbit CS=P1^3;                //CS定义为P1口的第位脚,连接ADC0832CS脚
sbit DQ=P2^0;              //定义DS18B20总线I/O
   //IO口定义
uint c=0;//温度计算值

uchar shidu;     //湿度等级
uchar s_high = 70,s_low = 25;        //湿度报警参数
uchar w_high = 40,w_low =10;     //温度报警参数
uchar wendu;      //温度等级
sbit dianji = P1^6;     //电机IO定义

bit flag_300ms ;
uchar key_can;                 //按键值的变量
uchar menu_1;        //菜单设计的变量

//这三个引脚参考资料
sbit rs=P1^0;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H:数据              L:命令
sbit rw=P1^1;         //1602读写引脚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e =P1^2;         //1602使能引脚          下降沿触发

/********************************************************************
* 名称 : delay_uint()
* 功能 : 小延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
* 名称 : write_com(uchar com)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P0=com;
        delay_uint(3);
        e=1;
        delay_uint(25);
        e=0;
}

/********************************************************************
* 名称 : write_data(uchar dat)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0=dat;
        delay_uint(3);
        e=1;
        delay_uint(25);
        e=0;
}

/********************************************************************
* 名称 : write_sfm2(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ate)
* 功能 : 显示2位十进制数,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23" ,调用该函数如下
                  write_sfm1(1,5,23)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sfm2(uchar hang,uchar add,uint date)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date/10%10);
                write_data(0x30+date%10);
}

/********************************************************************
* 名称 :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write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a(*p);
                        p++;
                }
}

/********************************************************************
* 名称 : init_1602()
* 功能 : 初始化1602液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it_1602()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delay_uint(1000);
        write_string(1,0," T:00%H:00%L:00%");
        write_string(2,0," W:00  H:00 L:00 ");
        write_sfm2(1,8,s_high);        //显示湿度上限
        write_sfm2(1,13,s_low);                   //显示湿度下限
        write_sfm2(2,9,w_high);                   //显示温度上线
        write_sfm2(2,14,w_low);                   //显示温度下线
}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读数模转换数据********************************************************/
//请先了解ADC0832模数转换的串行协议,再来读本函数,主要是对应时序图来理解,本函数是模拟0832的串行协议进行的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
        uchar i=0;
        uchar j;
        uint dat=0;
        uchar ndat=0;
        uchar  Vot=0;

        if(channel==0)channel=2;
        if(channel==1)channel=3;
        DO=1;
        _nop_();
        _nop_();
        CS=0;//拉低CS端
        _nop_();
        _nop_();
        SCL=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SCL=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_nop_();
        _nop_();
        SCL=1;//拉高CLK端
        DO=0;
        _nop_();
        _nop_();
        SCL=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SCL=1;//拉高CLK端
        DO=1;
        _nop_();
        _nop_();
        SCL=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DO=1;//控制命令结束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DO;//收数据
                SCL=1;
                _nop_();
                _nop_();
                SCL=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DO;
        }
        for(i=0;i<8;i++)
        {
                j=0;
                j=j|DO;//收数据
                SCL=1;
                _nop_();
                _nop_();
                SCL=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CS=1;//拉低CS端
        SCL=0;//拉低CLK端
        DO=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dat<<=8;
        dat|=ndat;

        return(dat);            //return ad data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TH0=0x3c;
        TL0=0xb0;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3 |= 0xf0;
        if((P3 & 0xf0) != 0xf0)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3 & 0xf0) != 0xf0)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3 & 0xf0)
                        {
                                case 0xd0: key_can = 3; break;           //得到k2键值
                                case 0xb0: key_can = 2; break;           //得到k3键值
                                case 0x70: key_can = 1; break;           //得到k4键值
                        }
                }
        }
        else
                key_new = 1;
}

/****************按键处理显示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menu_1 ++;
                if(menu_1 >= 5)
                {
                        menu_1 = 0;
                        init_1602() ;  //初始化显示
                }
        }
        if(menu_1 == 1)                        //设置湿度上限
        {
                if(key_can == 2)
                {
                        s_high ++ ;                //湿度上限值加1
                        if(s_high > 99)
                                s_high = 99;
                }
                if(key_can == 3)
                {
                        s_high -- ;                //湿度上限值减1
                        if(s_high <= s_low)
                                s_high = s_low + 1 ;
                }
                write_sfm2(1,8,s_high);        //显示湿度上限
                write_sfm2(1,13,s_low);                   //显示湿度下限
                write_com(0x80+8);           //将光标移动到第1行第到7位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if(menu_1 == 2)                        //设置湿度下限
        {
                if(key_can == 2)
                {
                        s_low ++ ;          //湿度下限值加1
                        if(s_low >= s_high)
                                s_low = s_high - 1;
                }
                if(key_can == 3)
                {
                        s_low --;          //湿度下限值减1
                        if(s_low <= 1)
                                s_low = 1;
                }
                write_sfm2(1,8,s_high);        //显示湿度上限
                write_sfm2(1,13,s_low);                   //显示湿度下限
                write_com(0x80+13);           //将光标移动到第1行第到7位
                write_com(0x0f);
                }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if(menu_1 ==3)
        {
                if(key_can == 2)
                {
                        w_high ++ ;          //温度上线限值加1
                        if(w_high > 99)
                                w_high = 99;
                }
                if(key_can == 3)
                {
                        w_high --;          //温度上限值减1
                        if(w_high <= 1)
                                w_high = 1;
                }
            write_sfm2(2,9,w_high);        //显示湿度上限
                write_sfm2(2,14,w_low);                   //显示湿度下限
                write_com(0x80+0x40+8);           //将光标移动到第1行第到7位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if(menu_1 ==4)
        {
                if(key_can == 2)
                {
                        w_low ++ ;          //温度下限值加1
                        if(w_low >= w_high)
                                w_low = w_high - 1;
                }
                if(key_can == 3)
                {
                        w_low --;          //温度下限值减1
                        if(w_low <= 1)
                                w_low = 1;
                }
                write_sfm2(2,9,w_high);        //显示温度上限
                write_sfm2(2,14,w_low);                   //显示温度下限
                write_com(0x80+0x40+13);           //将光标移动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

/****************报警函数***************/
void clock_h_l()
{
        static uchar value,value1;
        if(shidu <= s_low)
        {
                value ++;
                if(value >= 2)
                {
                        value = 10;

                        dianji = 0;       //打开电机
                }
        }

        if(shidu >= s_high)
        {
                value1 ++;
                if(value1 >= 2)
                {
                        value1 = 10;

                        dianji = 1;       //关机电机
                }
        }else
                value1 = 0;
        if((c/10)>=w_high)
                {

                }
                else if((c/10)<w_low)
                {

                        deng=0;          //

                }
                else if(deng==0)
                {  if((c/10)>((w_high+w_low)/2)) deng=1;}
                else
                {
                        deng=1;
                }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void delay(uint xms)//延时函数,有参函数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DS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DS18B20(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14);
  x = 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DS18B20(20);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DS18B20(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DS18B20(5);
    DQ = 1;
    dat>>=1;
  }
}
/*****读取温度*****/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tt=t*0.0625;
//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t= tt*10+0.5;
  return(t);
}

/*****读取温度*****/
void check_wendu(void)
{
        c=ReadTemperature()-5;                          //获取温度值并减去DS18B20的温漂误差
        if(c>1200)
        c=1200;
}
/****显示温度****/
void display()
{
        if(menu_1==0)
        {
                write_com(0x80+0x40+3);
                write_data(c/1000+0x30);
                write_data((c%1000)/100+0x30);

                write_com(0x80+0x40+5);
                write_data(0xdf);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int z;
        init_1602();                           //1602液晶初始化
        time_init();
        Init_DS18B20();
        dianji=1;
        deng=1;                                //初始化定时器
        for(z=0;z<100;z++)
        {
                check_wendu();
                delay(1);
        }
        while(1)
        {
                key();                                        //独立按键程序
                if(key_can < 10)
                {
                        key_with();                        //按键按下要执行的程序
                }

                if(flag_300ms ==1)
                {
                     flag_300ms =0 ;
                 clock_h_l();         //报警函数
                 check_wendu();
                 display();
                 shidu = Adc0832(0);        //读出湿度
             shidu = 99 - shidu * 99 / 255;
                        if(menu_1 == 0)
                        {
                                write_sfm2(1,3,shidu);                   //显示湿度等级
                        }

                 }
                delay_1ms(1);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TH0 = 0x3c;
        TL0 = 0xb0;     // 50ms
        value ++;
        if(value % 6 == 0)
        {
                flag_300ms = 1;           //300ms
                value = 0;
        }
}

网友A: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DS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DS18B20(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24);//14太短,換24
  x = 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DS18B20(30);//20太短,換30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1;     // 先拉高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DS18B20(4);
  }
  return(dat);
}
/****显示温度****/
void display()
{
        if(menu_1==0)
        {
                write_com(0x80+0x40+3);
                write_data(c/100+0x30);//上限1200

                write_data((c%100)/10+0x30);//上限1200

                write_com(0x80+0x40+5);
                write_data(0xdf);

        }
}

网友B:
建议:遵循硬件的手册,自己搞清楚时序

网友C:
DS18B20你为啥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S18B20你为啥要加上拉电阻

数据手册写的

网友D:
4.7K  和  1K的区别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4.7K  和  1K的区别是很大的

是的把上拉电阻改大就显示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把上拉电阻改大就显示了

1, 我也用了上拉电阻,不过是10k的。
2,测温后,延迟50ms到100ms再进行别的操作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