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DS18B20温度检测

楼主(2021-07-29):
/************************

   使用lcd1602显示,使用的是普中51单片机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N=P2^7;
sbit RW=P2^5;
sbit RS=P2^6;

sbit DQ=P3^7;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z=1时,大约延时1ms
*******************************************************************************/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lcdwrite_com(uchar com)
{
        RW=0;
        RS=0;
        EN=1;
        P0=com;
        EN=0;
        delayms(1);
}
void lcdwrite_dat(uchar dat)
{
        RW=0;
        RS=1;
        EN=1;
        P0=dat;
        EN=0;
        delayms(1);
}
void lcd_init()
{
        lcdwrite_com(0x38);
        delayms(10);
        lcdwrite_com(0x0c);
        delayms(10);
        lcdwrite_com(0x06);
        delayms(10);
        lcdwrite_com(0x01);
        delayms(10);
        lcdwrite_com(0x38);
        delayms(10);
}

uchar Ds18b20Init()
{
        uchar i;
        DQ = 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i = 70;
        while(i--);//延时642us
        DQ = 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 = 0;
        while(DQ)        //等待DQ拉低总线
        {
                delayms(1);
                i++;
                if(i>5)//等待>5MS
                {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
        uint i, j;

        for(j=0; j<8; j++)
        {
                DQ = 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i++;
                DQ = dat & 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i=6;
                while(i--); //延时68us,持续时间最少60us
                DQ = 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 >>= 1;
        }
}

uchar Ds18b20ReadByte()
{
        uchar byte, bi;
        uint i, j;
        for(j=8; j>0; j--)
        {
                DQ = 0;//先将总线拉低1us
                i++;
                DQ = 1;//然后释放总线
                i++;
                i++;//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
                bi = DQ        ;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byte = (byte >> 1) | (bi << 7);
                i = 4;                //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while(i--);
        }
        return byte;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delay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delayms(100);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delay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int Ds18b20ReadTemp()
{
        int temp = 0;
        uchar tmh, tml;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 = 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 = 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 = tmh;
        temp <<= 8;
        temp |= tml;
        return temp;
}

/*************************************************

     DS18B20  温度显示

*************************************************/
void LcdDisplay(uint temp)
{
        uchar datas[]={0,0,0,0,0};
        float tp;
        if(temp<0)
        {
        lcdwrite_com(0x86+0x42);
        SBUF='-';
        delayms(1);
        lcdwrite_dat('-');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else
          {
                  lcdwrite_com(0x86+0x42);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_dat('+');                 //显示正
                SBUF='+';//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delayms(1);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atas[0] = temp / 100000;
        datas[1] = temp % 100000/ 10000;
        datas[2] = temp % 10000 / 1000;
        datas[3] = temp % 1000/ 100;
        datas[4] = temp % 100/10;
        datas[5] = temp % 10;

//        lcdwrite_com(0x82+0x4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        lcdwrite_dat('0'+datas[0]); //百位
//        SBUF = '0'+datas[0];//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        delayms(1);
        lcdwrite_com(0x86+0x43);
        lcdwrite_dat('0'+datas[1]); //十位
        SBUF = '0'+datas[1];

        lcdwrite_com(0x86+0x44);
        lcdwrite_dat('0'+datas[2]); //个位
        SBUF = '0'+datas[2];

        lcdwrite_com(0x86+0x45);
        lcdwrite_dat('.');
        SBUF = '.';
        delayms(1);

        lcdwrite_com(0x86+0x46);
        lcdwrite_dat('0'+datas[3]);
        SBUF = '0'+datas[3];

        lcdwrite_com(0x86+0x47);
        lcdwrite_dat('0'+datas[4]);
        SBUF = '0'+datas[4];
        delayms(1);

        lcdwrite_com(0x86+0x48);
        lcdwrite_dat(0xdf);
        lcdwrite_com(0x86+0x49);
        lcdwrite_dat(0x43);

}

void main()
{
        lcd_init();
        while(1)
        {
                Ds18b20ReadTemp();         //数据处理函数
            LcdDisplay();                //显示温度函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