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汇编程序指令的运算过程及运算结果

楼主(2021-07-29):
MOV 30H,#12
MOV 31H,#23
PUSH 30H
PUSH 31H
POP 30H
POP 31H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将立即数12送入到30H
将立即数23送入到31H
将30H里面的立即数送入到一级堆栈

正解。
我再补充一下,堆栈的进出次序是“后进先出”:
第5条指令 POP 30H ; 地址为30H的内存单元 <--栈顶内容#23
第6条指令 POP 31H  ;  地址为31H的内存单元 <-- 栈内容#12

网友C:
出入栈,均不改变栈里的内容,只是改变了SP指针的指向

网友D:
引用 楼主:
PUSH 30H指令不应该是把12送到31H吗?然后PUSH 31H指令后又把12给了32H,我理解的,转不过来不知道咋移的

还是得认真仔细的去理解堆栈和出栈

网友E:
堆栈是一个水管,只有一个入口和一个出口
堆栈的处理就是把东西挤到水管里和取出来的处理,挤得多了,超过水管的长度了,最先挤进去的就会从另一头给挤掉地上,你永远找不到了,这叫溢出
挤进去的时候是一个一个挤进去的,取出来肯定也是一个一个取出来,最后挤进去的就先取出来
PUSH和POP就是一个进和出的功能
PUSH A就是把A里头的东西放入堆栈
POP A就是把最外面一层堆栈的内容放到A里头
如果这样还不明白,直接放弃汇编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的堆栈,类似弹夹的原理,你细品一下就有白了。

很形象

网友F:
引用 楼主:
PUSH 30H指令不应该是把12送到31H吗?然后PUSH 31H指令后又把12给了32H,我理解的,转不过来不知道咋移的

单片机的堆栈,类似弹夹的原理,你细品一下就有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将立即数12送入到30H
将立即数23送入到31H
将30H里面的立即数送入到一级堆栈

对的,我也是好久没整汇编了。

网友G:
51里有256个快速内存,何为快速?有指令直接访问有内存(读、写、甚至位操作),它的地址是00-FFH。
1、00-1FH:分成四块,00-07H,08-0FH,10-17H,18-1FH。它们对应R0-R7。
在PSW寄存器中,有两位(B43:RS1、RS0)决定R0-R7使用上术四块当中的哪一块。
例如,PSW.43=11时,R0就是18H,R7就是1FH;PSW.43=00时,R0就是00H,R7就是07H;
2、20-2FH:16个字节,128个位,这128个位是可以单独访问的(与、或、求反,测试),而其它内存就不一定有此特殊待遇了。
这128个位,可以用SBIT进行定义。例如:定义 20H.0 = INPUTMM1。即可以按位使用。
按位使用时,可以定义128个变量。当然也可以按字节使用。
按字节使用时,只能定义16个变量。
3、30H-7FH:归你,按字节使用。
4、80H-8FH:称为高端内存。低档的51中没有这128个字节,高档的51中有,高端内存只能间接访问!而低端内存(00-7FH)是直接、间接都可以访问。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高端存存与特殊寄存器重叠,同用80-8FH地址,要区分它们,就是用直接访问和间接访问来区分。
下面说到楼主的问题了:
特殊寄存器中有一个叫SP,它是堆栈指针,例如:SP=80H(由你设置任意设置):
PUSH 30H
30H就是前面(3、中介绍的),里面已放了一个数字12,这条指令就将30H中的12,存入SP所指的单元80H中,并将SP+1,让SP指向81H。
PUSH 31H  ;同理让31H中的23进入81H,SP+1,SP指向82H。
POP 30H
POP 操作与PUSH相反,PUSH是压堆,POP是弹栈!它先将SP-1,即SP从82H变成81H,再从81H中取出数字,送到目标寄存器,即将23送入30H。
POP 31H  ;同理将SP-1,SP=80H,再从80H中取出数字12,送到目标寄存器31H。
以上书上都有,老师也应该讲过,都是不认真学习的结果。

另出一题:
PUSH P0 是可以的
PUSH R0 是不可以的,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立即数12送入到30H
将立即数23送入到31H
将30H里面的立即数送入到一级堆栈

PUSH 30H指令不应该是把12送到31H吗?然后PUSH 31H指令后又把12给了32H,我理解的,转不过来不知道咋移的

网友B:
将立即数12送入到30H
将立即数23送入到31H
将30H里面的立即数送入到一级堆栈
将31H里面的立即数送入到二级堆栈
根据堆栈后入先出原则那么30H先出栈的话那么他的数就是23,31H就是12

网友B:
把立即数12送入到30H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只是移数、入栈、出栈的指令没有运算。最后的最后,30H=12,31H=23,均为10进数

感谢回复!是怎么推出来的呢,我根据指令的解释推不出来

网友F:
这只是移数、入栈、出栈的指令没有运算。最后的最后,30H=12,31H=23,均为10进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