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3.5mm耳机口输出的音频信号与蓝牙模块输出的音频信号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1-07-29):
请问各位大佬手机3.5mm耳机口输出的音频信号与蓝牙模块输出的音频信号有什么区别吗?

我自制了一个tpa31162d双声道功放

但只能连接蓝牙使用
使用音频线连接手机3.5mm耳机孔就没有声音
但两边3915芯片检测到了波并开始律动
用示波器检测会有幅值一点几伏的波(蓝牙也一样)
目前个人感觉可能是前级NE5532运放电路出了问题

但我看不出有啥问题

网友A:
看样子板子是带了线路输入的,道理上讲蓝牙输出的也是音频信号,且强度还不如手机插孔的,所以,检查下连接线问题吧。

网友B:
手机3.5mm的孔是四段的,  用3段的插头导出信号时,接耳机可以听到声音,但是音频输出,需要用4芯插头转接。  并且,不同手机的线序不一样 ,一般有两种规格。  具体请问一下度娘:4芯3.5插头接线方法。

网友C:
不出意外的话,是你的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D:
四节插头有两种接法,  (左、右、MIC、地 ) 以及(左、右、地、MIC) ,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3.5mm的孔是四段的,  用3段的插头导出信号时,接耳机可以听到声音,但是音频输出,需要用4芯插头转接 ...

我查了一下发现我左右声道接反了但是这应该只是导致左右声道互换不会没有,四段和三段的位置发现它是不会导致声音没有的只是会把mic的信号直接接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发现我左右声道接反了但是这应该只是导致左右声道互换不会没有,四段和三段的位置发现它是不会 ...

我之前也有过同样的疑问,普通耳机的直流阻抗是32欧姆左右,有一次,我弄到一个200欧姆的单元,一查资料,发现要配一个耳放,才能让200欧姆的单元工作,于是我高价淘了一个耳放。结果,发现装了耳放以后,声音开大一点,就会有明显的电流声,我怀疑是手机的问题,于是直接把200欧姆的单元插到手机上,开始没有声音。 但是,重新打开app后, 奇迹般的有声音了,而且,效果非常好。 所以,我得出结论, 这个手机的音频输出,会不会是有一个自适应的电路。  所以,不妨并联一套耳机上去当负载, 然后再看看有没有输出信号到你的主板。

网友E:
1,就你这个板子而言,手机的音质要比蓝牙模块输出的好很多,因为你那蓝牙模块并不算好,音质要比3.5mm直接连接的差,至于差多少,看个人耳朵,有的听得出来,有的人听不出来,对于我来说,那蓝牙模块送给我都不要
2,运放5532很多余,并没有什么用
3,找问题,那不是简单的事吗?焊上地线,拿着耳机去碰板子的输入,有声音,就是你输入是对,没有声音就先接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