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自学STM32比较好?目前看教程挺迷茫的

楼主(2021-07-29):
刚把STM32CUBEMX的B站上小蜜蜂的教程看了一遍,然后正点原子的视频看了二十多讲感觉很杂。
学到挺迷茫的,有啥比较了当直接的学习方法吗?

网友A:
没看过什么教程,直接拿库例程改改就做项目了。

网友B:
你应该先熟悉STM32,而不是单纯的看视频就可以了,感觉这东西,你不去动手,永远都感觉很难,还有就是学习最好是从始至终用某一种,你如果看B站的小蜜蜂视频就先跟这个干,先玩会了上手了,再去看别家的视频,因为他们本身使用的库就不一样,教学方式什么的都不一样。多动动手很好入门的。

网友C:
先找一个开发板,看着视频和例程做试验,要想便宜可以找核心版,10几20来块钱也便宜,有带ch340芯片的,还不用买下载器。

网友D:
感觉整个开发板跟着视频一起做的好

网友E:
你认为目前已经会的而且比较拿手的单片机是哪一种?
估计你还未真正地学精,建议你巩固一下已有的,并将它学精。
好处是:
已有基础,易进步,易达成目标。
当你精任意一款单片机之后,再回来学STM32,会非常容易的,几乎看看手册,就可以直接上手。
单片机原理是相通的,一通百通。
以本人为例,最初学的是Z80,还不能叫单片机,学精之后,自学8039、8035,读读手册也精通了,再学8031……,之后,精通了51。工作中遇到PIC、MSP430、STM8……,都是看看手册直接上手做产品。
近几年用STC的做东东,也直接上手。
所以,建议你先精通一款。再学习其它的,应该很容易。

网友F:
所有的武功秘籍,都是藏在深山,或者是悬崖下面。 目的是逼着你专心,认真,拼了命的去练。 只有练好了才能摆脱困境。  所以结论是,没有捷径,没有捷径,没有捷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先熟悉STM32,而不是单纯的看视频就可以了,感觉这东西,你不去动手,永远都感觉很难,还有就是学习 ...

那买个最小系统开发板跟着学长那种试着做项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找一个开发板,看着视频和例程做试验,要想便宜可以找核心版,10几20来块钱也便宜,有带ch340芯片的,还 ...

好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认为目前已经会的而且比较拿手的单片机是哪一种?
估计你还未真正地学精,建议你巩固一下已有的,并将它 ...

以前学过51,但没咋用,忘了好多,先学好3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有的武功秘籍,都是藏在深山,或者是悬崖下面。 目的是逼着你专心,认真,拼了命的去练。 只有练好了才能 ...

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