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SP8266控制自动联网对时的VFD时钟程序

楼主(2021-07-29):
VFD显示的时钟。用ESP8266控制,自动联网WiFi对时。显示效果如图:
直接上代码:
//用ESP8266控制自动联网对时的VFD时钟
//VFD型号:VFD-8-MD-06INKM

#include <NTPClient.h>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WiFiUdp.h>
#include <time.h>
#include <SPI.h>

#define VFD_MOSI 13
#define VFD_CLK  14
#define VFD_CS   15
#define VFD_RST  16

#define VFD_DIMMING_UP   5     //亮度+
#define VFD_DIMMING_DOWN 4     //亮度-

//修改成需要连接的WiFi
const char *ssid     = "WiFi名称";
const char *password = "WiFi密码";

static char VFD_Dimming = 0x8f;  //VFD默认亮度

WiFiUDP ntpUDP;
NTPClient timeClient(ntpUDP, "time1.aliyun.com", 28800, 60000);
/*
参数说明:
1. udp            : 创建的UDP连接
2. poolServerName : 服务器地址, 默认: time.nist.gov
3. timeOffset     : 时区, 默认0, 单位秒, 北京在第8时区 3600*8
4. milliseconds   : 刷新时间间隔, 毫秒
*/

void VFD_DISP(char data[8]){
  for(uint8_t i=0; i<8; i++){
    digitalWrite(VFD_CS, LOW);
    SPI.transfer(0x20+i);      //定位
    SPI.transfer(data[i]);     //显示的数据
    digitalWrite(VFD_CS, HIGH);
  }
  digitalWrite(VFD_CS, LOW);
  SPI.transfer(0xe8);          //开显示
  digitalWrite(VFD_CS, HIGH);
}

void VFD_SetDimming(char dimming){
  digitalWrite(VFD_CS, LOW);
  SPI.transfer(0xe4);
  SPI.transfer(dimming);
  digitalWrite(VFD_CS, HIGH);
}

void setup() {

  SPI.begin();

  pinMode(VFD_RST, OUTPUT);
  pinMode(VFD_CS, OUTPUT);
  pinMode(VFD_DIMMING_UP, INPUT);
  pinMode(VFD_DIMMING_DOWN, INPUT);

  //复位VFD
  digitalWrite(VFD_RST, LOW);
  delay(500);
  digitalWrite(VFD_RST, HIGH);
  //选通VFD
  digitalWrite(VFD_CS, HIGH);
  //设置SPI参数
  SPI.setBitOrder(LSBFIRST);    //LSB(SPI数据格式,低位在前)
  SPI.setClockDivider(SPI_CLOCK_DIV64);    //SPI时钟,2~128,(实测:64->250KHz, 128->125KHz)
  SPI.setDataMode(SPI_MODE3);    //SPI模式,0~3,
  /*
    0:空闲时时钟信号CLK为低电平,第1个边沿开始采样;
    1:空闲时时钟信号CLK为低电平,第2个边沿开始采样;
    2:空闲时时钟信号CLK为高电平,第1个边沿开始采样;
    3:空闲时时钟信号CLK为高电平,第2个边沿开始采样;
   */

  //初始化VFD
  //显示设置位数
  digitalWrite(VFD_CS, LOW);
  SPI.transfer(0xe0);
  SPI.transfer(0x07);   //(8位)
  digitalWrite(VFD_CS, HIGH);
  VFD_SetDimming(VFD_Dimming);
  char s[8] = {0x0d,'W','i','F','i','.','.','.'};
  WiFi.mode(WIFI_STA);
  WiFi.begin(ssid, password);
  while (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
    VFD_DISP(s);
    delay (500);
  }
  timeClient.begin();
  delay(1000);
}

void loop() {

  timeClient.update();
  time_t t = timeClient.getEpochTime();  //获得时间戳
  struct tm *p = gmtime(&t);
  char sDate[16], sTime[16];
  //strftime(sDate, 16,  "%Y-%m-%d", p);
  strftime(sTime, 16,  "%H:%M:%S", p);
  VFD_DISP(sTime);
  delay(500);

  //调整VFD亮度
  while(digitalRead(VFD_DIMMING_UP) == LOW){
    if(VFD_Dimming < 0xf0){
      VFD_Dimming++;
      VFD_SetDimming(VFD_Dimming);
      char s[8] = {0x08,'D','i','m','m','i','n','g'};
      VFD_DISP(s);
    }
    delay(50);
  }
  while(digitalRead(VFD_DIMMING_DOWN) == LOW){
    if(VFD_Dimming > 0x01){
      VFD_Dimming--;
      VFD_SetDimming(VFD_Dimming);
      char s[8] = {0x09,'D','i','m','m','i','n','g'};
      VFD_DISP(s);
    }
    delay(50);
  }
}

网友A(2021-12-22):
很好,就是没有电路图

网友B:
电路图在这里
#define VFD_MOSI 13
#define VFD_CLK  14
#define VFD_CS   15
#define VFD_RST  16

网友C(2022-03-09):
很不错,就是型号,图片更多点更好了,怎么驱动,在哪里买,淘宝上有裸屏,还需什么驱动

网友D(2022-09-09):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就是型号,图片更多点更好了,怎么驱动,在哪里买,淘宝上有裸屏,还需什么驱动

不是做广告,我在咸鱼上买过,一样的型号,8位5x7点,3.3v供电,内置驱动芯片和变压器,

网友E:
我也问过。买屏的说我可能点不亮。我不会。哈哈。

网友D(2023-04-05):
我把楼主的配网改成了ap配网,添加了年月日,显示个几秒,然后显示时间 ,比这个写死网络的方便,谁便拿到哪里都能用,

网友F(2024-02-20):
引用 网友D:
我把楼主的配网改成了ap配网,添加了年月日,显示个几秒,然后显示时间 ,比这个写死网络的方便,谁便拿到 ...

您好,能否分享代码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把楼主的配网改成了ap配网,添加了年月日,显示个几秒,然后显示时间 ,比这个写死网络的方便,谁便拿到 ...

您好,能否分享代码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把楼主的配网改成了ap配网,添加了年月日,显示个几秒,然后显示时间 ,比这个写死网络的方便,谁便拿到 ...

让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代码

网友D(2025-02-12):
引用 网友F:
您好,能否分享代码学习学习,谢谢!!!

用WiFiManager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您好,能否分享代码学习学习,谢谢!

用WiFiMana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