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器pwm与蓝牙控制程序如何结合?

楼主:
这是我写的51单片机小车的程序,左边是PWM调速程序,右边是蓝牙控制程序
现在的问题是我想把两者结合起来,程序是我根据各位大佬的进行修改的,所以在定时器这里产生了问题(学的时候也没好好学),各位大佬帮忙看看,右边TMOD怎么写,就是这个我不太清楚,十分感谢了

网友A(2021-07-29):
TMOD=0x21;
高位的2 = B0010 令定时器1 设于 8位自动重装模式
低位的1 = B0001 令定时器0 设于 16位模式

网友B:
关键不在写程序上。
而是你原来的两个程序为什么这样写也不知道。先去把 这什么这样写弄清楚,问题也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