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配置串口的时候设置GPIO口复用功能总是不行,但是用寄存器的就可以为什么?...

楼主:
查看数: 1228 | 评论数: 3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发布时间: 2021-7-29 16:34

正文摘要:

网友A(2021-07-29):
调试一下,跟踪进去,看看函数最终怎么设置的

网友B:
缺 GPIO_PinAFConfig() 原函数。

网友C:
你用CubeMX自动生成一个,看看代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