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串口监听工具介绍

楼主(2021-07-29):
1.   功能介绍
串口(RS232)监听器采用硬件监听串口数据的方式,直接把监听器串接在被监听的RS232(DB9)接口上。在不影响原有设备本身通讯的前提下,把数据监听进来,在电脑上分开显示监听到的TXRX数据。

l  可同时监听TX、RX、CTS、RTS四个信号,并独立显示内容。
l  可监听串口数据的错误信息(校验错误,帧错误,溢出错误等)
l  可设置十六进制或字符形式显示
l  可自动侦测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信息
l  最低侦测波特率:733
l  最高侦测波特率:200K(双通道同时监听不丢包)
l  被监听串口参数:数据位7、8;停止位1、1.5、2;校验位NONE、ODD、EVEN、MARK、SPACE

2.   驱动安装
手动安装驱动步骤:电脑图标上右键>管理>设备管理器>其他设备>STM32 Virtual ComPort>更新驱动程序>浏览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选择附件中的驱动文件。
自动安装步骤:直接安装资料包里的驱动程序即可。
注意:ghost系统请先安装ghost补丁后,再进行驱动的安装。
3.   硬件连接
监听器直接串联在标准RS232接口(DB9)上,USB连接电脑,参考下图。监听器为一个公头一个母头。

4.   软件介绍
上位机软件基于.NET架构编写,一般Win7及以上系统自带.NET。如果首次打开软件报错,请安装附件的“Microsoft.NET4.0.exe”或更高版本。

  4.1.  工具栏
工具栏包含菜单、COM号选择、刷新COM号、启动监听、停止监听、设置、自动侦测、清空选项。
4.1.1.   菜单
l  保存数据:把对当前数据内容保存为.rtf格式,可是使用word打开查看,也可以用此软件打开查看
l  加载数据:加载此软件保存的.rtf数据
l  固件升级:如遇软件bug或者定制软件功能,可使用此功能进行监听器固件升级
4.1.2.   COM号选择
选择监听器的COM号,一般此处是唯一的,如果不确定选择哪个,可使用与驱动安装同样的方法查看串口号
4.1.3.   启动
开始串口监听
4.1.4.   停止
停止串口监听或停止自动波特率侦测
4.1.5.   设置
用于配置被检测串口的参数,和软件相关功能配置

4.1.5.1.        被监听串口设置
设置被监听串口的参数,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
4.1.5.2.        缓存大小
数据显示栏显示的最大数据量,单位为KB,默认设置为1024KB1M数据量。超过则自动清空。
4.1.5.3.        帧换行
勾选此功能时,监听器会根据此时间区分两个数据是否为同一帧。如果当前数据与上一个数据间隔大于设定值,认为是两帧数据,自动换行。此数据不宜设置过大。
4.1.5.4.        保存实时数据到当前目录
实时保存监听到的数据到此软件所在目录,实现大量数据监听。
4.1.5.5.        监听信号
选中则监听对应信号,否则不监听
4.1.5.6.        监听错误
选中则监听并显示:校验错误,帧错误,溢出错误等。同理,如果数据显示区显示有错误数据表明被监听数据本身有错误,或者被监听数据的参数配置错误。
校验错误
帧错误
串口接收溢出错误
串口线噪声错误
系统缓存溢出错误
4.1.5.7.        显示
可选择hexx形式显示或者字符形式显示
4.1.6.   自动侦测
自动侦测串口参数功能使用了软件算法。其中侦测到的TX和RX的波特率准确率非常高,接近100%准确。数据位数,停止位,校验位等串口参数,由于串口本身的特性,有时无法区分不同的组合,所以可以多进行几次自动侦测,软件会依次显示符合要求的串口参数组合,用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正确的组合。
一般来说常用的组合位9600-8-1-N。常用的波特率:4800,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128000等。数据位大部分是8位,停止位1位,校验NONE。
4.2.  数据显示
显示监听到的数据信息
4.3.  状态栏
显示当前数据量和被监听串口的参数等基本信

链接:某一个宝搜索"新语电子"